请问401可以装500j上吗?

楼主(2010-01-30):
如题

网友A:
 401还可以用在600上的

网友B:
看到有KDS800照样 飞500的

网友C:
飞机越到对陀螺仪要求越低 除了电流

网友D:
可以的啊!

网友E:
700都可以上吧,GP750也是从250到700都配这个的

网友F:
这个差别不大,差别大的是舵机。

网友:
飞机越到对陀螺仪要求越低,是这样吗?如果是,那最好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