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买个大LAMA,什么牌子的好?

楼主(2010-01-30):
打算买个大LAMA,各个品牌的质量区别大不大?
哪几个品牌的配件容易买到,并且价格实惠?
除了以上两点,还有什么需要考虑的?

注:买大LAMA是为了能在公园的草坪上娱乐飞行,一般飞行高度不超过2米,有风就降落。

网友:
ESKY  020就行,又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算买个大LAMA,各个品牌的质量区别大不大?
哪几个品牌的配件容易买到,并且价格实惠?
除了以上两点,还有什么需要考虑的?

注:买大LAMA是为了能在公园的草坪上娱乐飞行,一般飞行高度不超过2米,有风就降落 ...

大LAMA不抗风,一点小风就吹的飞不回来,无风还还飞,有风了,很难控制,不是你想降落就能安全降落的。
室外飞的话建议买华科尔的无刷大lama,可以抗3或4级风。
各个品牌的质量区别大不大?   (华科尔的东西质量好,就是贵,配件也死贵;ESKY价格还比较公道;艾特的千万不要买,设计和结构都有问题。)

网友:
其实买个小单桨在室外飞也好玩。抗风相对也好点

网友:
建议用ESKY的E020,我现在在飞这机,感觉稳定,室外微风也能飞。缺点是机壳容易坏。
如果你是初学者不建议买小单桨机。。。。我第一架飞机是5年前买的华科尔4#,后来飞ESKY4#,在后来4通阿帕奇,到现在450SPROT和E020
最好飞的是E020,我的最高飞行高度是70米左右。但是双桨机,飞行动作太简单。只适合初学者!!!
哦,现在E020可以改无刷和还有金属升级配件。如果改成无刷,动力更强,抗风能力更好。。。。。

网友:
这些机一般都是在室内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