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只便宜的小木虾(小黑碳)来耍耍!加视频!

楼主(2010-01-30):
手头上有些无刷电机轴系等的小配件,而没有合适的船壳,考虑到小船的硬件设备的要求和成本不是很高,就DIY只小木虾耍耍吧!没有图纸,就依瓢画葫芦吧!:loveliness:
以下是利用空余时间DIY的过程:

网友:
全手工 先赞一个。继续努力

网友:
手工比较好!
我可做不下来!
不过这船我怎么看起来怎么就那么别扭呢!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还请懂的说下!

网友:
荧光脸,,,,,看像不错,,,,,,,,,,

网友A:
不錯..手工一流
但是焊工有待提高

网友:
多大电调 ?

网友:
请教电调水冷够吗?

楼主:
:loveliness:  电调是40A,试过船,玩了三至四分钟,电机和电调只是暖手,一点也不烫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錯..手工一流
但是焊工有待提高

传说你的焊工很好?

楼主:
试船用的是430胶桨,直线全油门的速度比满意,就是转向的时候好象不太灵活,还要再调大一下舵的角度看看如何。
这样的便宜的设备有这样的速度应该不错了吧,
而且用的是开始怀孕的11.1V25C锂电。

楼主:
视频来了!望大家多给点意见!:loveliness:

网友:
不錯....
應該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LZ加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BB,
下次试船调深一下桨的入水角度,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
就凭凹凸曼我也会顶你!~

网友B:
奥特曼 。。。。。哈哈。。。顶你。。。

网友A:
說說你的配置....聽聲音感覺轉速好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奥特曼 。。。。。哈哈。。。顶你。。。

奥特曼正在捉虾虾怪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說說你的配置....聽聲音感覺轉速好高

配置嘛就是便宜!
淘X网购的无刷电机2415-7T  3850KV 、40A的电调、9G舵机、暂时用个430二叶胶桨、
还用个郁闷的怀孕锂电

楼主:
还有用了个很坚的老虎轴系舵系

网友A:
換個60A電調..試試432的槳

网友C:
手工不是我看见最精的,但绝对是有想法的。顶你。

网友D:
碳杆啥规格?

请问LZ:你的虾用的碳杆啥规格?管子还是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個60A電調..試試432的槳
想试个430三叶胶桨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工不是我看见最精的,但绝对是有想法的。顶你。
:loveliness:  ,反正便宜有便宜的玩法,贵有贵的玩法,平时拿它来娱乐娱乐也是值得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LZ:你的虾用的碳杆啥规格?管子还是棒?
管子长30CM,可以用碳杆或玻杆,甚至可以用废渔竿,用直径6MM或8MM都可以,我就用了6MM的玻杆 。

网友:
嗯…三叶比大尺寸效率还要高一点…但电流可能稍大一些

网友:
Hi

玩蝦一般用二叶桨,
可试用同一直径但螺距大一点的和金钃桨(如octura的1630/2叶)效果会好多了:loveliness:

楼主:
 哇!大师也来了!
金属桨效果要比胶桨好点,
如果螺距大点,电调的电流也就大点,发热量也会大了,不知我的40A电调受唔受到?
可唔可以将432二叶胶桨DIY成直径30MM的半浸桨用呢?貌似螺距会大点?

网友:
不同的!

引用 楼主:
 哇!大师也来了!
金属桨效果要比胶桨好点,
如果螺距大点,电调的电流也就大点,发热量也会大了,不知我的40A电调受唔受到?
可唔可以将432二叶胶桨DIY成直径30MM的半浸桨用呢?貌似螺距会大点?

螺距(Picth)就是推水角度,不同直径
上些不同Picth的桨型你看!
其实沒可能將一些幾十年來船桨变化出來的桨型一一導出來讨論的,但其螺距和主力用途一般廠家都会有分類的.

楼主:
要向大师学习学习了!!

网友:
以下是廠家的有用资料!

The                      Octura Propeller Definition Table
SERIES螺距型号
USES可用船型
CHARACTERISTICS
NOTES
                      Scale boats. Submerged                      drive
                      Low pitch prop. Blade area                      loaded toward the tip of the blade
                      0937/3 has 1/8" shaft.                      Electric scale – e.g. 40" Dumas ChrisCraft w/700bb                      & 0937/3
                      Submerged, electric, heavy                      hull

                      3.5cc mono. Submerged drive
                      Low lift. Blade area loaded                      toward the tip of the blade
                      Nitro
                      Surface drive
                      Medium levels of lift.                      Blade area weighted toward the tip of the blade.
                      Nitro
                      Suits heavier hulls.

                      X400
                      General purpose prop mono                      tunnel hydro
                      Low lift
                      Light loading at the tip of the blade

                      .125" shaft for DD 05’s.                      To 47mm in geared/large electrics. The mono/tunnel prop.                      Also on hydros
                      X600
                      General purpose mono tunnel                      hydro
                      Tip squared to increase                      loading across the outer blade
                      As for X400’s
                      M-Series
                      General purpose lighter                      running hulls
                      The x series with a trimmed                      tongue
                      47mm popular with Aveox                      1412 & 12 cells
                      Y series
                      As for x series, monos,                      tunnels
                      The x-series with 10% extra                      pitch through the blade
                      35mm on neodymium motors 6                      cells
                      A do-it-yourself prop
                      Low lift/high rake prop.                      Large blade area. Limited diameters. Designed to be                      customised
                      A rarity in electrics
                      1600/1800
                      Riggers, hydros
                      A medium-high lift prop.                      1800 has higher pitch ratio
                      Mainly nitro
                      1700, 1.25 1.6, 1.8, 2.0,                      2.4
                      Outboard riggers, hydros, 4                      cell hydros
                      Highest levels of lift in                      Octura range
                      No rake on trailing edge

                      1/8" shaft for direct                      drive electrics, Larger sizes on geared 8 cell plus                      hydros. Popular for Saw’s
                      P-series
                      Riggers hydros
                      A 1700 with less lift due                      to increased rake in trailing edge
                      P747 popular for 12 cells
                      1900./2200
                      Riggers Hydros
                      Medium lift. Offset blades.
                      Gear driven – high torque                      motors - rare
                      V900
                      Outrigger/hydro – SAW
                      Medium lift
                      Very low loading at the tip of the blade

                      Suited to light boats and                      high revving motors. 3 blades provide adequate area for                      thrust Popular at saw particularly with geared or                      neodymium magnet motors
                      2000/2100
                      Outrigger/hydro
                      High lift props
                      Originally designed for geared electrics

                      1/8" shafts on 2132                      and 2135 for direct drive car motors. Used successfully in                      4 cell SAW

网友:
这是廠方分颊出船型水阻力的百份比!

以方便大约计算出船速來.

OCTURA                      PROPELLER SPEED AT 20,000 RPM 10%                      SLIP/RIGGER (ESTIMATED)

Props                      27 to 35 mm take a 0.125" shaft.  Props 36 to 62                      mm take a 0.187" shaft with exception of the 0937/3                      which takes a 0.125" shaft.  Props 62 to 82mm                      diameter take a 0.250" shaft.

OCTURA                      PROPELLER SPEED AT 20,000 RPM 15%                      SLIP/TUNNEL (ESTIMATED)

Props                      27 to 35 mm take a 0.125" shaft.  Props 36 to 62                      mm take a 0.187" shaft with exception of the 0937/3                      which takes a 0.125" shaft.  Props 62 to 82mm                      diameter take a 0.250" shaft.

OCTURA                      PROPELLER SPEED AT 20,000 RPM 20%                      SLIP/MONO (ESTIMATED)
Props 27 to 35 mm take a                      0.125" shaft.  Props 36 to 62 mm take a                      0.187" shaft with exception of the 0937/3 which takes                      a 0.125" shaft.  Props 62 to 82mm diameter take                      a 0.250" shaft.

我的快速计算方式;
PICTH(螺距)乘以RPM(轉速)X60(分钟)除以63360FT(英呎)再減去?%水阻=MPH英里時速(公里自己再換算)

楼主:
英文不是很懂,先收藏!
是否是根据不同的船型用不同的桨,同而达到较快的速度?

网友:
是的!

引用 楼主:
英文不是很懂,先收藏!
是否是根据不同的船型用不同的桨,同而达到较快的速度?

很多時都是用桨經验累积而能使模型达到较快的速度

网友:
海维虾的涂装很卡通啊!和你的头像有得比哦!

网友:
海维能否公开一下动力配置。

不好意思,看漏了。原来公布了。。。。

网友(2010-03-30):
不错 我正要做一个那

网友E:
楼主 用什么胶 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用什么胶 粘的

船体用环氧树脂粘的

网友:
给我来份 图纸 谢谢 lihongbin1981@tom.com
我帮你从新喷个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