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了)大拉玛又坏了,郁闷,请高人赐教,谢谢!

楼主(2010-01-30):
几天没飞,昨天晚上想飞下,装上电,既然飞不起来, 在地上自旋,于是就调3合1,都调了几圈了,还是,忽然想到本网上好象有这方面的帖子,就找了一下,通过阅读,进行对照,终于发现下桨的固定螺丝松了,高速时,上下速比不对,紧固后,不自旋了,一升空,剧烈的机体摆动,我不敢相信,AB轴是上回炸鸡后换的,回想最近没有摔过,怎么会这样,卸下双桨,空转轴,轴有小幅度的晃(不到1毫米的范围)。
    请问各位大虾,这是紧下桨螺丝时,把外轴夹弯了,还是在没有查明原因前,把3合1 调乱了?请赐教,谢谢!
昨天下午,淘宝的配件回来,在办公室换上主轴,裸飞还是摆动,查不出原因,一个同事说,是不是外壳没装有影响,于是装上壳子,试飞,神奇的好了。哈哈

网友:
电机的线插反了,造成了在地上自旋与升空后机体摆动。重新反插试下看。。。

玲珑飞宝航模店欢迎大家~~~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 ... 70397b0798c0768.htm

网友:
地上自旋这种情况我第一判断是电机线接反了,
剧烈震动有可能因下桨螺丝扭得过紧,扭得太深导致与内轴摩擦造成的,
坐等高人分析

网友:
应该是摇控微调没调好。试一下吧。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

楼主:
还没好,已经快拆散了,我怀疑还是轴弯了,在淘宝上又购进轴一套,桨一套,1.5的螺丝刀一把,准备自己动手,就是还没有确定问题所在。
       微调可能关系不大,是裸飞的时候,左右摆动,幅度较大,频率很快,和我上次炸鸡后,看到的情况差不多,也是摆动,不过比这次剧烈一些,这次的摆动,动作和上次那种摆动时一样的,只是幅度不同而已,另外我发现B齿轮转动时不平顺,一晃一晃的,不同心的样子,各位给个建议,谢谢!

没坏之前,羽毛球馆儿子飞行

没坏之前,羽毛球馆儿子飞行

儿子飞,老子拍

儿子飞,老子拍

悬停,还凑合吧

悬停,还凑合吧

翘个二朗腿,吃着棒棒糖,好像在玩模拟器,毫不紧张...

翘个二朗腿,吃着棒棒糖,好像在玩模拟器,毫不紧张...

楼主:
自己顶上,请大侠给会诊

想起来了,羽毛球馆飞完,又到乒乓球馆飞的时候,低飞时,上浆打在乒乓球桌腿上了,当时A桨有一只开裂,但是试飞了下,还能正常飞。

网友:
楼主,你几岁啊~~~看上去读小学或初中吧!不错啊,技术不错

网友:
上下桨都要分别做动平衡和静平衡,这样就不会有摆动了,还有平衡杆要直。

网友:
尾巴轻了     我以吧喇嘛的尾巴拆了   那叫一个斗啊
还有就是检查机身各处螺丝是否上紧

网友:
嘴巴里面是烟??还是棒棒糖啊。。

网友:
我还以为是烟。应该是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