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增加遥控距离

楼主(2010-01-30):
如果找個二手的對講機將PCM或PPM信號調製上去的話,10km沒問題。
就是這個樣子
在网上找的只有图没详细介绍 哪位教教我谢谢啦

网友:
嘿嘿,这个有意思,可惜没对讲机

网友:
这个具体怎么实现的?

网友:
哈哈,N年前在内蒙看某家无人机公司就是用的这个遥控,建伍TK308对讲机改的,直接从MIC口进去的,不过机器内部要改动,主要是接收机改动要大一点

网友:
频率不一样啊,怎么弄

网友:
改改频率

网友:
看来得用对讲机的接收机啊!还不如直接买个功率放大器!

网友A:
就这个3W对讲机10公里不大现实,不过用对讲机实现远距离还是可行的,发射直接上台机功率一般在10-30w不等就是接受也要改,传输速率可达1200/2400/4800/19200bps
现成的有200兆数据专用频段可以开发,且干扰相对较少。
更新一下PP

上张清晰图

上张清晰图

网友:
个人玩要10公里干嘛

网友:
买对讲机的钱够买一台专用功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是有区别的,数传台的指标要大大高于航模发射模块。

网友C:
这个电台是MOTO的GM3188,8个信道,主要有V(137--174MHZ)和U(400---470MHZ)两个版本,功率最大可以到40W,并非是专业数据电台,只是国内很多单位都用MOTO的常规对讲机改数据电台,加了个MODEM而已,
普通PCM的或者PPM如果全部数据数字量化,19200BPS是不够用的,呵呵
引用 网友A:
就这个3W对讲机10公里不大现实,不过用对讲机实现远距离还是可行的,发射直接上台机功率一般在10-30w不等就是接受也要改,传输速率可达1200/2400/4800/19200bps
现成的有200兆数据专用频段可以开发,且干扰相对较少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台是MOTO的GM3188,8个信道,主要有V(137--174MHZ)和U(400---470MHZ)两个版本,功率最大可以到40W,并非是专业数据电台,只是国内很多单位都用MOTO的常规对讲机改数据电台,加了个MODEM而已,
普通PCM的或 ...

哈哈总算碰到玩无线电的啦 常用的空中速率19200bps不够用?用在航模上模拟调制足够了吧 那就再普及一下啦与大家共勉
      目前为中 国市场提供230M频段数据传输电台的国外厂商主要有:美国MDS公司(2710/EL705,约2000台/年)、新西兰大吉TAIT公司(TM8015/8110/8115,约3000台/年)、日本日精公司(ND889A/886A/250A,约20000台/年)、澳大利亚SPECTRA公司(MD9220,约1000台/年)等。另外,更早以前中 国市场上还有日本的健伍、日立、CONPRO、KYODO、SEIKI和美国MOTOROLA以及加拿大先创等厂家在不同时期生产过230M频段模拟调频电台,它们与日精ND88X系列电台一样,需另加MODEM才能传数据,现已基本上停产了。总的来看,MDS、TAIT和SPECTRA都是采用DSP的数字化电台,性能指标高、成本高而市场占有率低,而日本日精电台与早期的日本电台一样,是需配MODEM(由ATMEL单片机、CMLFSK芯片等组成)的模拟调频电台
      数传电台(data radio)是指借助DSP 技术和无线电技术实现的高性能专业数据传输电台。数传电台的使用从最早的按键电码、电报、模拟电台加无线MODEM,发展到目前的数字电台和DSP、软件无线电;传输信号也从代码、低速数据(300~1200bps)到高速数据(N*64K~N*E1),可以传输包括遥控遥测数据、数字化语音、动态图像等业务。目前使用的数据传输电台,主要有模拟电台加MODEM、数字电台、网络图像电台等。
    数字电台是数字式无线数据传输电台的简称。即采用数字信号处理、数字调制解调、具有前向纠错、均衡软判决等功能的无线数据传输电台。区别与模拟调频电台加MODEM的模拟式数传电台,数字电台提供透明RS232接口,传输速率达19.2Kbps,收发转换时间小于10ms,具有场强、温度、电压等指示,误码统计、状态告警、网络管理等功能。
数传电台构成图:

    无线数传电台作为一种通讯媒介,与光纤、微波、明线一样,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它提供某些特殊条件下专网中监控信号的实时、可靠的数据传输,具有成本低、安装维护方便、绕射能力强、组网结构灵活、覆盖范围远的特点,适合点多而分散、地理环境复杂等场合。在很多专网领域有广泛的应用。
    应 用
    电力
    电气SCADA(监控和数据采集)是一个广阔的市场,包括发电系统、配电自动化、电量管理系统等等。适合用无线电控制的装置,包括杆顶自动开关装置、断路器、电容器组等,尤其是10千伏变压器的监控,其数量十分巨大,为无线数传电台的应用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因为点多而分散的10KV配变站,恰恰十分适宜数传电台的使用,这一情况在部分省市已经得到了验证。
    油田、煤矿
    油田、煤矿等地理环境复杂。油井分布较广,采用人工监控设备和数据采集十分不便,实时性差,有线传输也不方便。无线数传电台是非常理想的数据传输手段,提供实时可靠的监控数据。
    水文监控、气象、环保水利、气象等部门需要自动采集雨量、水位、流量、蒸发量、空气质量等水文、环境参数的地方,特别适用于偏远山区、地势险要的水文站、监测点。
    城市水处理、集中供热等市政工程
    水处理远程实时监控系统是用现代化的通讯技术、计算机技术和自动监测仪器,对各远端设备及水质、流量等参数进行远程实时监控,实现了水处理的自动化、信息化、网络化。城市供热联网,各片区热力站等逐步要求无人职守,采用无线传输数据是理想又经济的方式。
    此外无线数传电台还可广泛应用于铁路监控、报警系统、现代工业设施、灌溉、森林等系统或设施中的数据传输。

网友:
再补充一点,国内大规模数传使用就是BB机的滥用大家都占用150兆使上海地区的整个频段一片混乱。现在除锦江等少数股票台还在使用基本已经恢复正常次序了。

通常民用甚高频高频频段指 150 230 350 400 只是230专用于数传。

网友:
主角登场了

GM3188-19.2K型专业数传电台是一款信道速率高达19200bps的专业高速数传电台。它采用
MOTOROLA公司原装的GM3188 25W电台,内置专为GM3188电台设计的基于高速数字信号处理DSP技术的智能化无线调制解调器。由于采用了DSP技术用软件的方式实现了调制解调算法,保证了性能的先进性和产品的可靠性。
  GM3188-19.2K 型专业数传电台广泛应用在点对点或点对多点的无线数据通信系统中,如现场监控及数据采集系统SCADA(Supervisory Control and Data Acquisition)系统中,分布式自动控制系统中、石油天然气控制及水利或污水处理SCADA 系统中。该产品采用微处理器和先进的数字信号处理DSP(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技术,保证了在恶劣的工业现场环境中同样也具有卓越的、高可靠的数据传输性能。由于采用了数字信号处理(DSP)技术以软件的方式实时地实现先进的无线数字调制解调算法和快速自适应均衡算法,从而保证了在各种恶劣的工业现场环境中,数据传输性能的稳定性和一致性,克服了传统的用硬件实现的调制解调器因温度变化或是环境恶化带来的性能下降的缺点。
  GM3188-19.2K 型专业数传电台由于采用了全透明地数据流通信方式,不仅通信延时小,同时保证了与PLC或是其它的数据终端的通信协议无缝结合。它可以和各种数据设备接口,包括各种远程终端设备RTU(Remote Terminal Units),计算机、工业仪表、PLC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s)及GPS等,为这些设备提供可靠的无线数据通信链路。

◆ 16个半双工频道
◆ 温度补偿电路(TCXO)
◆ 频率稳定度达2.5PPM数话兼容(数传可设置为优先)
◆ 全铝压铸外壳,体积紧凑,散热性好,可保证发射机连续工作而不损坏;
◆ 完美的屏蔽设计,电磁兼容性好,抗干扰能力强
◆ 传输速率: 1200/2400/4800/19200bps
◆ 组网方式: 广播、点对点、点对多点
◆ 工作方式:半双工、数话兼容、数据优先
◆ 发送方式:自动侦测数据接口,有数据时自动发射
◆ 数据方式:数据包交换
◆ 发射时延:100/200/300/400ms可选
◆ 数据接口:RS-232C/TTL/485可选
◆ 信道速率自适应
◆ 调制方式 TCM/4-Level FSK/(TCM:格形编码调制)
◆ 误码率:≤10-6 @-107 dBm @19200bps
◆ 数据传输方式:透明的数据流传输,数据长度无限制
◆ 数据接口:EIA RS-232C
◆ 数据格式:1位起始,1位终止,8位数据
◆ 流控方式:无流控或硬件流控(RTS/CTS)
◆ 电台接口:音频平衡或非平衡输入/输出,对电台无特殊要求
◆ FEC码:交织GF(256)域Reed-Solomon码
◆ 均衡:自适应判决反馈均衡

网友:
算了吧,太远了。

网友:
1. 230MHZ的接收机怎么回事呢?
2. 扩大了遥控距离,比如到了20km了,但是影音收发的距离只有2km,那你还是只能飞到2km远,短板效应。

不能光考虑控的距离,还得考虑影音收发的距离吧?最好就是全双工,双向数据链。至少,控和影音的距离得是一致的。

网友:
200M这个频率是绝对禁止使用的,很多专业数据传输都应用于这个频率,
请大家三思
玩归玩 违法就不好了。

网友D:
那接收不是也要用对讲机的接收?

网友E:
楼上的开始玩SC-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