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奇想!能给直升机装个发动机吗?

楼主(2010-01-30):
突发奇想!能给直升机装个发动机吗?
呵呵!菜鸟一个啊!内给直升机的大齿盘旁边固定一个直流电机吗?在大齿盘高速运转的时候直流电机输出端发电可以补充到接受电吗?不是太懂。呵呵!忽然有这个想法。

楼主:
错了!题目应该是“突发奇想!能给直升机装个发电机吗?”

网友:
发电机消耗掉电池的电量远大于发出来的电量
如果LZ的想法可以实现那么你就是永动机之父

网友:
万事万物都遵循一个能量守恒原则,楼主的想法就是想搞永动机

楼主:
大家可能理解错误了,不是什么永动机。就像汽车一样,在发动机工作的时候可以满足汽车自身的电量消耗又可以给电瓶充电啊!只是对电的知识太少了,我以前有个玩具车,在不打开电源的情况下,用手推动车辆,车上的灯光也会亮起来。也就是说电机转动的时候电量是可互相逆转的啊!一个小电机能消耗掉多大的能量啊?呵呵!水平太菜了,回头先做个实验去

网友:
汽车是 用燃油发动机 带动发电机的  飞机是 用电池的带动电机的 本身就是消耗电的

网友:
LZ的想法理论上是可行的,不过转换的过程损耗很大,所做的功基本都损耗了,没意义

楼主:
还是我没说清楚啊!我说的就是在油直上装个发电机啊!呵呵!可行吗?

网友:
汽油机有这么装的

网友A:
这么跟你说吧,发电机线圈行能回路发电就会受到电磁阻力,克服这个阻力就需要消耗油机的动能;比如1500W的油机能拿出200W动能来给发电机发电,这个有什么意义呢;你背个电机跟电池飞没有重量啊?

网友:
小排量的做不到,做到了也没意义。大排量的不用你费心,人家已经实用了

网友:
不嫌重吗

网友:
我晕,看大家的回帖看到一头雾水,本来看到标题我知道LZ的意思是油直加发电机,但是后面又说到永动机- -晕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跟你说吧,发电机线圈行能回路发电就会受到电磁阻力,克服这个阻力就需要消耗油机的动能;比如1500W的油机能拿出200W动能来给发电机发电,这个有什么意义呢;你背个电机跟电池飞没有重量啊?

1500W的发动机输出有2匹马力.

的确,会受到阻力,但是负载不同时阻力也不同,当然线圈短路时就是最大的负载了.
200W一个接收机用不了这么多的吧?  这是加上载重和扣算了效率的估量么?
加一个发电机和充电路,虽说会加大了载重(减少了动力富余),但是一个发电机也不是那么重的.(200G?300?400G)

以前拆过一个手表,里面有一个"摆"利用走路时手前后甩这个动作发电,对电池进行充电,充不充满不知道,不过这样能加长电池的使用时间.

网友:
主意不错,可以一直给接收电浮充充电,起码不会空中断电了,哈哈

损耗一些动力,增加一点重量,对只飞航线或者练习悬停的模友肯定是没有什么影象的,支持楼主做出来试试,别光说不练哦,哈哈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马上就找懂电的朋友帮忙,我觉得是可行的,一个支流的电机大概也就50-80克的重量吧!

网友:
LZ!你忘了,还有一个10多G的充电电路.还有几G电线.

祝早日成功!

网友:
这个创意安全隐患多多!模型越简单出问题的几率越少!

网友:
主要看转换效率多高,一般不会太高,不过也可以合理设计,呵呵,这个需求根据需要,楼主可以自己试试,但注意安全~~
楼主还是一颗有棱角的石头,我们都已经变成卵石了

网友:
突然想起了《贫嘴张大民》中大民说的一句话:三民咱别闹腾了行吗?

网友:
理论上可行!

网友:
可以,只不过发出的电很不稳定,需要特殊处理

网友:
主要是太麻烦,还需要一块电池当电瓶,发电机,冲电稳压设备等,模型是越简单越
好,一快接受电就搞定,炸了,修也方便,损失也小些,不燃炸坏发电机不是也要出米
    最顶级的是全自动,遥控电子点火启动,只是定期维护一下 电瓶

网友:
发电机出来是交流电吧,楼主这样的想法很复杂的

网友:
拙见

 楼主想法是好的,而且也的确是可行的。电机的实质就是电能和机械能的转换桥梁,而逆转也是一样。只不过现成的电机都是针对电能转机械能优化设计,不少都是大电流的,而大电流在机械能转电能的过程中有很大的弊端,原因在于电流越大在线圈内阻上的热损耗越大,而如果同样发出功率的情况下,电压大,电流小的话,效率就会高。 若使用模型上一般用的无刷电机的话,出来的是三相交流电,跟发电厂里出来的没有任何区别,只用通过三相桥式整流电路,就可将其变为带有一定电压波动的直流电,这样的直流电在经过稳压就可得到恒定的直流电了。: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我没说清楚啊!我说的就是在油直上装个发电机啊!呵呵!可行吗?

按我理解用来发电损耗的动力应该远大于用于克服接收电池重量所产生的动力

网友:
LZ这个想法已经在汽油机实现产品了。老外先在汽油直升机上安装一个AXI电机与电调,并发电给汽油发动机的电池充电,现在也已经在700油直安装了。需要电池是因为发动机可靠性问题,一旦发动机停止工作将失去电能。
可以搜搜Jewel on-board generator。

楼主:
楼上的安装方案不错,我是准备用个普通的直流电机,那样的话发动机驱动直流电机发出来的不就是直流电了吗?就是稳压这点不懂,正在找解决方案

网友(2010-03-26):
如果是航拍机,我觉得这个主意非常好

网友:
这个好啊,加个大油箱,可以大大增加续航时间

网友:
装在汽油机上 感觉比较可行   汽油机的续航能力比甲醇机 大的太多了~~

网友:
LZ加油...成功了分享`

网友:
只有伤过才知道什么是痛啊

网友:
我觉的这个方法可行 就是怎样才能做到体积小 效能高

网友:
在长时飞行的JJ上作用不小!!比如FPV

网友:
不好啊,万一扫齿了,不是没电了,熄火都不能熄了

网友:
原理可行,不过楼主得算下,给接收电充电需要多大的电压电流,用这个发电机需要多大转速能发出来~~~~

网友:
有人搞过,可行的。你在5iRC上搜搜

网友B:
還要考慮電磁波問題.

网友C:
要是发动机突然熄火那发电机就马上停了。。飞机马上就掉啦。。。本来飞机上就放有电池了。。何必多此一举呢。。不过。。觉得好玩的。。就搞搞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