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DSX7的版本问题

楼主(2010-01-30):
请问高手们,关于JR 的DSX7,有那些版本,那个是最高版的?

网友A:
没有什么最高版 。。 如果接受是 721的 那就是 DSM2制式 如果是 731的 那就DSM J制式的 建议选DSM2制式的 ~

楼主:
是不是还有一个叫SE的版本

网友B(2010-06-21):
JR 和美囯SPEKTRUM閙翻了
所以JR 沒有權利生産SPEKTRUM 專利下的DSM-2 產品,而轉戰DSM-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