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鸟关于YT500锁尾问题

楼主(2010-01-30):
我的YT500每推一下油门,尾巴都会向右摆一下,当把油门中位设置到90%时,摆尾现象消失,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普通模式下 是这样的 不要太在意

楼主:
现怀疑是大桨转速不够。

现怀疑是大桨转速不够。

网友:
可能原因有2点啊!
               1 陀螺仪感度低!引起尾巴反应速度慢啊!
               2 大桨转速不够!

网友:
补充一下还有第三点,锁尾攻角不够

楼主:
舵螺仪感度为50%,3D模式下,摆尾现象消失

舵螺仪感度为50%,3D模式下,摆尾现象消失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螺仪感度为50%,3D模式下,摆尾现象消失

3D模式 ,本来就不应该有摆尾.

网友:
大桨转速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