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ESKY 0406控飞固定翼,如何去掉混控?

楼主(2010-01-30):
如题:三个
舵机
混控,一推油门,至少有两个舵机一起动,如何取消这个功能?我用来飞四通固定翼

网友A:
电池仓,两个跳线。。反相一下就行。。

楼主:
电池仓里有两个跳线,1在OFF,2在ON,怎么调?

网友B:
参考一下这个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楼主:
这款六通遥控相配的接收,各个接口的定义是什么?比如1是按制哪个舵机的,2是控制哪个?还有那个B是控制哪个的?

网友C:
1副翼
2升降
3油门
4方向
5陀螺仪感度
6螺距

楼主:
现在遥控装好了,推油门时,舵机有一点点抖动,很小的幅度,怎么办?而且电机的油门好像也不稳定,有点忽高忽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