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箱扫齿.....(去海边跑沙滩的后果)

楼主(2010-01-30):
郁闷.....
昨下午拍完外景 在小区内跑坦克  感觉左右履带出力不均匀.
刚拆开一看......右边波箱出力轴齿轮扫了点齿   有时候空转   郁闷....  又要掏银子咯 (这次买钢波看看)
不知道钢波箱的耐磨程度咋样咯?
装钢波箱的车长发表下意见哈.

网友(2010-03-12):
1/16的坦克现在看来也就是走湿泥地最舒服了

网友:
看吧,这就是后果啊,以后做了防尘就一劳永逸了

网友:
做好密封

网友(2010-01-31):
坦克密封性很高,油动的做水冷可以。不过我觉得还是电的比较好,性价比高

楼主:
我想用汽油外加刷子咋样? 嘿嘿  在家又翻出来个波箱  呼呼~~  老虎又可以跑啦

网友:
沙子会卡在齿中间加速齿轮磨损,换钢波会好很多,不过如果经常这样的话,钢波也不行的。建议先换钢波,然后做波箱密封防尘处理。然后你的虎王又可以牛了!~·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  波箱齿轮缝隙用平口螺丝刀扣扣全是细沙粒   不扫齿就怪了   郁闷啊...
下次用塑料袋把波箱包起来

烘干后用吸尘器最大档,可能容易处理点。。。。

楼主:
是啊  波箱齿轮缝隙用平口螺丝刀扣扣全是细沙粒   不扫齿就怪了   郁闷啊...
下次用塑料袋把波箱包起来

网友:
主要还是进了沙子,加速了磨损。

网友:
- -!顶钢波  没想到 锌的那么硬 都扫了!!

网友:
买个出力轴的齿轮回去换上又可以威风了

楼主:
锌合金的   哎...
下次买钢的   郁闷

网友:
扫的是塑料箱还是金属箱?

楼主:
底盘做的防尘  搞不好是海边风大  把沙子从车体后面的缝隙吹进了坦克仓里
坦克里面全是沙子  哎...
明来工作了  重新清理坦克内部.  郁闷...

网友:
防尘工作没有做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