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6 固件升级 教程

楼主(2010-01-30):
系统要求
柯达 Zi6 便携式摄像机固件
操作系统兼容性WINDOWS VISTA, WINDOWS 7, WINDOWS XP
处理器速度INTEL PENTIUM II, 233MHz
内存128 最低 MB
硬盘空间200 兆字节
语言支持德语, 简体中文, 日语, 意大利语, 西班牙语, 葡萄牙语, 英语, 法语, 瑞典语, 土耳其语, 俄语
安装说明
重要提示:继续操作之前,请打印此页面
确定您当前的固件版本
  • 打开相机电源。
  • 同时按下“Delete(删除)/Stop(停止)”和“Capture(拍摄)/Review(查看)”按钮。
  • 查看 LCD 显示屏右上角显示的固件版本号。
  • 如果固件版本号小于 1.11,升级相机上的固件。
准备好相机
注意:如果固件升级期间断电,可能会导致相机无法正常工作。
  • 安装新电池或充满电的电池。
  • 如果相机的内存或存储卡上有录像,请将录像保存至您的计算机。
下 载并解压缩固件文件
  • 将文件下 载到您的计算机上。
  • 双击文件以启动 WinZip 自解压应用程序。
  • 选择 Unzip to folder(解压缩到文件夹),指定位置或保留默认位置。
  • 单击 Unzip(解压缩)固件文件将会解压缩到指定的文件中
  • 请记住该文件夹的位置。 文件扩展名为“.bin”。
  • 关闭 WinZip 自解压应用程序。
升级相框固件
  • 将 SD 存储卡插入与计算机连接的存储卡阅读器。 注:如果您没有存储卡阅读器,请访问 www.kodak.com/go/digcamask 并申请提供含有相框升级文件的 SD 存储卡。
  • 将固件文件从计算机复制到 SD 存储卡的根目录下。
  • 将 SD 存储卡从存储卡阅读器中取出,然后将其装入相机。
  • 打开相机时,同时按下并按住“Delete(删除)/Stop(停止)”和“Capture(拍摄)/Review(查看)”按钮两秒钟。
  • 使用控制杆在 LCD 显示屏上选择固件版本,然后按 OK(确定)按钮。
  • 子菜单出现时,按 OK(确定)按钮以开始安装。
  • 安装完成后,请关闭相机。
  • 查看相机当前的固件版本号以确ren固件安装成功。
最新版本固件下 载地址:http://download.kodak.com/digital/software/pocketVideo/may09/dvs167.exe

下图是升级过程!

开机同时按停止和查看键进入系统菜单 选择FW Version

开机同时按停止和查看键进入系统菜单 选择FW Version

向下翻

向下翻

向下翻

向下翻

向下翻

向下翻

向下翻,最后提示 升级点OK 升级成功后 关机重新开机 检查版本号,祝贺大家升级成功!

向下翻,最后提示 升级点OK 升级成功后 关机重新开机 检查版本号,祝贺大家升级成功!

网友:
感谢分享!

我的ZI6升级成功!

楼主:
那位朋友研究研究这个。

也许能做视频头用?

也许能做视频头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位朋友研究研究这个。

问题是除非你把USB的线延长出来。不然,zi6那个USB设计的在插入时,镜头是冲桌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除非你把USB的线延长出来。不然,zi6那个USB设计的在插入时,镜头是冲桌面的。

USB延长线吗~

网友(2010-03-11):
唉!没ZI6卖了!!!!

看着眼谗啊!

网友B(2010-08-18):
ZI6升级了固件后,有些什么新功能吗?怎么没见人说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ZI6升级了固件后,有些什么新功能吗?怎么没见人说呀

对,比较关心升级后有什么好处

网友:
有什么好处啊

网友(2010-11-19):
老乔厉害,

可就是没说升级了固件到底有什么实用之处

网友:
兔哥说的实在!
说了半天,升级有什么好处???带给大家一个.01到.02的欣慰?

网友:
升级有什么用?

网友:
一般都是修改些鸡毛蒜皮的bug,升不升两可。。

网友:
说了半天还是不知道升级有啥好处??

网友:
据我所知升级后第一实用功能就是可以支持32GB的SD卡!

网友:
我的已经升级~ 最显著的效果就是设置里面可以调节音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