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的绕线方法同功率问题

楼主(2010-01-31):
请教一下: 无刷电机一扎线绕完3相同用3扎线绕完3相的电机功率相同吗???前辈们可以各发一个一线绕到底同3线绕:相的电机手绘图吗?????

网友A:
两台新车同时下线出厂,一台是男检测员签收。一台是女检测员签收。请问两台车的性能相同吗?

网友:
差别是星型和三角,二者换算关系类似余弦函数,除此之外没有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台新车同时下线出厂,一台是男检测员签收。一台是女检测员签收。请问两台车的性能相同吗?
这个肯定不同啦~哪一种效率高的啊~前辈!

网友B:
如果线截面积是一样的,匝数一样,基本上可以说是相同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线截面积是一样的,匝数一样,基本上可以说是相同的。

截面积不是光一样就行了,趋肤效应也要考虑,交流电和直流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截面积不是光一样就行了,趋肤效应也要考虑,交流电和直流不一样

我只是说基本上是一样的,没说绝对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