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塞斯纳烂的不成样子,但我还是修好了!不知道该叫什么?

楼主(2010-01-31):
机头炸的稀烂~!没有了再安前轮转向已经不现实了。。。直接机头改成以前练习机的头子。

后轮转向,但无垂尾,垂尾上面直接粘死!下面一段被削掉,以免阻碍转向的活动性,反正空中都是使用副翼。

机翼早就断为三节了,把以前的练习机翅膀修改了一下直接安装,在机身处穿两根碳纤棒,OK!

大功告成!这个机翼有点上反和迎角,应该好飞!

网友:
脱胎换骨 ..........

网友:
强人!呵呵!我的也不成样子了!

网友:
 厉害,这样都行

网友:
我的75块的小上单机头也不成样子了。正在考虑重新做机头和改前三点到后三点。。。

网友:
大哥你这哪 是 修飞机啊你这是在给飞机整容啊

网友A:
前起落架靠后了
记得上面有个塑料插槽的,抠出来,在机头开槽插进去就能固定起落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起落架靠后了
记得上面有个塑料插槽的,抠出来,在机头开槽插进去就能固定起落架了

前起落架已经弄好咯,不会倒栽了!

网友:
看起来很结实

网友B(2010-07-02):
佩服呀,看来我上次的小塞不应该扔掉,还能修呀。

网友:
如果这是 启迪最早卖过的那种山寨塞斯纳

飞机本身有问题,很难正常飞行,舵效差,容易失速炸鸡, 很多人也遇到过同样问题

网友:
好搞笑!强人

网友:
塞斯纳的妹妹——塞死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佩服呀,看来我上次的小塞不应该扔掉,还能修呀。
扔了多可惜啊,,怎么不发个帖,,邮寄费我出 ,装在原来的包装箱里寄给别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