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涡喷设计的成本考虑研究

楼主(2010-01-31):
本人研究涡喷有一段时间了.  目前图档已基本设计完. 针对网上卖的配件, DIY 制作成本特别高. 故有此想法,能否找到一些特别的配件或纯DIY制作设计来降低成本.

第一个问题: 涡喷中,使用的两个陶瓷轴承,一个就要300多米. 就是国产化的也要180几米吧.制作起来,本成高.

分析涡轮的工作温度, 涡喷头部温度不高. 尾部的温度很高(>600度) .故可否头部采用普通轴承. 尾部采用粉末冶金铜套.此铜套的特别,能耐点高温,里面含油量高,润滑好.

请大家踊跃发信. 贴子不沉,将还有其它问题提出共同探讨.

 以下是自己设计的涡喷3D图.给朋友们饱饱眼福.

QQ:39104013 或到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jhtml?item_id=66ae1bf2e2e6cbe316726e132ee2439a&x_id=0db1

网友:
踊跃发信. 贴子不沉

网友:
你所選擇的都不適合高速的渦噴機,而且軸承在這其中所占的比重很小。還是重點放在渦輪、電子控制等等部分吧。

网友:
铜套不行吧我马上就要做KJ66了

网友:
兵器知识不知道是09年12月刊还是10年1月刊,里面的砖家说过离心式涡喷原理简单但加工难度大,压缩比小,轴流式原理和计算复杂但加工难度反而低,压缩比高。

网友:
微型涡喷用滚动轴承的最大问题不是高温,而是高转速。
由于尺度小,要达到足够维持运行的增压比,微型涡喷的转速比全尺寸涡喷高不止10倍以上,通常都上100000RPM。
大家可以去找找,不理工作温度,单是在油润滑条件下,能达到100000RPM的轴承,看看能不能找到。

滑动轴承就更不用说了,粉末冶金轴承一般都是在高负载,低转速下采用,那么高转速,一下子就和主轴烧结了。

网友:
高温下油都烧干了
我看见资料里也有不是用陶瓷轴承的,好象有用金属高速轴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