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问题

楼主(2010-01-31):
买了亚拓的大容量
电池
,
发现导线的头上没上锡,
导线很粗, 用35W的烙铁, 上锡很费劲,
弄来弄去焊不好,
各位,
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35w绰绰有余了,这种粗细的线20w就能搞定
关键是头要用粗的或是铲型,烙铁头工作面上一定不能氧化,用带松香的焊锡丝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ht=%2B%C0%CF%BD%F0

网友B:
电烙铁要保养才能挂住锡,要不然再大的功率也是上不了锡。
新的电烙铁,把烙铁头擦干净,通电加热,用最好的焊锡丝(成品的,越细越好,里面有松香的,也就是常用的)去蹭烙铁头,让锡沾到烙铁头上,呆5分钟以上,再补充锡,最少保养十分钟,就是让烙铁不停地在那儿加热。然后就可以用了。每次用完之后,要把烙铁头上沾满锡,始终保持烙铁头被锡裹住的状态。下次再用的时候就很好用了。
烙铁头只能用来挂锡,不要干别的,一旦把锡去掉了,里面的铜氧化了,就不好用了。
如果是已经氧化的,用砂纸或小刀把氧化层去掉,完全露出紫铜,整理好形状,锥形或者舌形都可以,然后按照上面的方法保养,保养的时间再长一些更好。这样烙铁又好用了。
现在的烙铁价格很便宜,100瓦以下的10块钱都能买到,可以买两把,一把专门来焊锡,另一把用来加工塑料什么的。
保养的原理在于经过较长时间加热,锡和铜相互渗入,形成一个锡和铜的混合层,这样外面再加锡,就容易挂住了。如果是铜氧化了,锡铜不能互渗,锡就挂不住,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好好保养你的烙铁吧。

网友B:
电线头上锡,最好是把线头蘸上一点点焊锡膏,先用烙铁将焊锡膏融化,然后再上锡,很容易的。

网友C:
楼上说的都是对的,清除烙铁上的氧化层,方便上锡,可以去电子市场买块高温海绵,很好用的。

网友:
焊工很差啊!~

楼主:
感谢啊,
继续学习, 继续努力

网友D:
15元木把100W电烙铁,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

网友E:
呵呵呵~~~~~~~~~随便焊~~~~~~~~~

楼主(2010-03-11):
换了好焊锡,
加上平时加强焊嘴养护,
焊接得心应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