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导(捣)演、瞎折腾:改制我的垃圾小台钻(73楼继续,解决掉钻夹头问题)

楼主(2010-01-31):
很早就希望能有台铣JJ,但没米的穷导(捣)演、瞎折腾,本着花小钱能办事的原则,改制我的垃圾小台钻。十年前花200元购买了垃圾小台钻,后来又买了个十字小台钳(这个掏宝上买的更垃圾),想偶尔可以配小台钻铣一些小东东。但是用台钻来铣东西非常不好用,台钻的主轴就是用一个螺丝顶住主轴,那也算是锁主轴?震动的厉害。还有那原机的深度尺简直是聋子的耳朵摆设,简直没法用的,以及机头的升降和立柱的锁紧,这都是要铣东东时遇到的问题中的问题。得一空闲,将我的垃圾台钻瞎捣一下修改修改,主要针对4个部分来整改。1)深度尺的整改,2)主轴锁紧的整改,3)立柱锁紧,4)机头升降的整改。我在改制的过程拍了些照片,现贴上论坛和坛友交流共享。

      第一步,改制深度尺。拆开主轴测量,主轴上的齿条10齿长47mm,齿轮共12齿。计算齿轮一圈主轴进深为:(47mm/10齿)*12齿=56 .4 mm,扩大3倍=169.2mm,也就是标尺圈的圆周长,标尺圈圆周上每3mm代表主轴进深1mm(1.5mm代表0.5mm进深,这样增加可看度),而游标则用标尺上的9格(每格实际0.5mm)除以10份,13.5mm除以10份,这样理论精度可达到5丝,原理和游标卡尺一样。用CAD画标尺和游标,再输出打印在A4不干胶纸上。车制一个铝合金的深度标尺圈,将不干胶标尺贴上,再用透明胶纸贴在标尺纸外,这样可以防污,就是标尺脏了看不见了,再打印一张再贴上也不麻烦,这样改制后要比原机的深度尺好用的多。改制的深度游标尺祥见附图。

          待续。。。。。

网友:
关注中看改好后的效果。

网友:
怎么就几张图呀?多上点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针对4个部分来整改。1)深度尺的整改,2)主轴锁紧的整改,3)立柱锁紧,4)机头升降的整改。 ...

关注~~
1已完成,还差2 3 4,不过好像在第一个图中俺已看到2了,呵呵

网友:
我是来看看和我有没有关系
没有

楼主:
继续。。。

    第二步,主轴锁紧装置的整改。突破常规思路,本着简单的原则,在主轴外壳适当位置先钻洞(据说可防裂),再用角磨机+1mm割片割开,具体祥见附图应该可以清楚的。配上2个“L”型耳朵和锁紧螺杆就成了,把原来深度标尺的耳朵割掉,锁紧螺杆就可以装在左边,这样右手调整深度,左手就可以直接锁紧主轴,两手分工合作。这个主轴锁紧很灵,稍微拧紧锁紧螺杆主轴就会锁的很紧的。

待续。。。。。。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的钻夹头是不是要换了,好象锈的很厉害!

楼主:
继续。。。

      第三步,改制立柱和锁紧装置。小台钻的立柱管是个彻头彻尾的垃圾,壁厚好像只有2mm左右。根据坛友先前的介绍,灌水泥是一个不错的省钱而又简单的办法,据此照搬。立柱的锁紧装置和主轴锁紧一样,在机头立柱孔端壁的适当位置钻孔、割开、攻丝、再配两个锁紧的“L”形耳朵,车制一个锁紧螺栓就成。这样的锁紧改制要比原机用两个螺丝顶住要好的多的多,请祥见附图。

待续。。。。。。

网友:
我也参照楼主的改一改

网友:
强!  接着关注 !钻夹换掉吧! 要不自己D个新的夹头

网友:
卸荷孔钻的不错,很有必要!

楼主:
继续。。。。

      第四步,机头升降的改制。考虑到机头的升降只是机头上下位置的调整,一般并不涉及加工过程,本着花小钱能办事的原则,并
考虑到小台钻本身空闲的位置能否安装的下该装置,选了很多的方案,最后决定用滑轮拉绳结构,即省钱、省时又能达到目的。机头
向下调整时只要右手抓住摇柄,左手扳开棘爪,慢慢地回转摇柄,机头由于自重就会慢慢地向下滑到适当的位置后棘爪回位就顶住了
,再锁紧立柱。机头向上调整时要轻轻地用左手左右摇摆机头,幅度一点就够,主要是摇松机头和立柱,再用右手转动摇柄,机头就
能比较轻松地摇上去(如果不左右摇摆机头,单靠钢丝绳拉上去会有困难,由于拉绳固定点不在机头的重心上,一但左右摇摆机头就
能很轻松地拉上去),机头调到位后再锁紧立柱就成。具体祥见附图,应该能看的比较清楚了。

    现再附上几张铣铝和铣45#钢的实际操作照片以供参考。好像目前最小的铣床要数HK10了,本人没有用过该款的铣床,不知我这
改制后的小台钻能达到HK10铣床功力的几成。另外购买的合金开孔器,在使用前最好要磨一下,磨利了切削铝或45#钢都很爽的。

    改台钻当钻铣床,可以用一用,铣一些小东西啦,铣铝那是没问题刷刷刷的,铣45#钢也可以铣,但进刀要少这只是没米之人的
一种安慰,一旦有米一定买个正规的铣床。

    好了折腾够了,该贴没有高、新、尖,只有简单、省钱和适用。像地摊卖膏药的,看这贴药好的,就捧个场顶一顶或给个分“养
家糊口”(其实是想当官),看坏就丢块砖,给个意见或建议,以求提高和改进。 谢谢!

楼主:
折腾完毕。谢谢!

网友:
LZ 太强了!学习之

网友:
不是瞎折腾啊,是真折腾。好!改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强大了!俨然有当年 xiaoyi888 大侠的风采!这种文章看起来真过瘾啊!
期待楼主再上更多的图,另外,问下,洗平面的效果怎么样?震动厉害不厉害?

铣平面用合金刀(开孔器),打高速3000转好像效果更好面更光,铣钢的硬一些吃刀小些,震动还可以吧,铣平面的效果我有贴图在上面。我没有用过成品的铣床,因此没有对比的经验,只是凭自己的感觉罢了。

网友:
这个改的很别致啊

网友B:
该得很不错啊,升降这个动作比较大不容易效仿啊呵呵
建议移开主轴箱前面的开关箱,在上面再割一刀,同主轴锁紧一样,就能解决主轴串动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了。

网友:
此贴不顶天地不容!

网友:
顶礼膜拜。折腾师傅很能折腾,佩服!!!!!!!!!

网友C:
钻改铣改主轴是关键!图上的震纹就是因为主轴强度不够造成的!建议改下主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钻改铣改主轴是关键!图上的震纹就是因为主轴强度不够造成的!建议改下主轴。

斑竹你好,我没有铣的经验,请教一下,你平常铣铝和钢,用什么刀具?速度打多少?进刀深度多少?有这些数据我再试验一段时间就会有感觉的。我图片中铣钢速度1500转/分,铣铝有时也用3000转/分,用开孔器都是打到3000转/分,会不会太快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斑竹你好,我没有铣的经验,请教一下,你平常铣铝和钢,用什么刀具?速度打多少?进刀深度多少?有这些数据我再试验一段时间就会有感觉的。我图片中铣钢速度1500转/分,铣铝有时也用3000转/分,用开孔器都是打到30 ...

你用的转速太快了,这么高的转速在没有冷却液的情况下很伤刀呀!我一般铣钢用500转粗铣,最后上到1200转左右精铣面会很光的!还有一个是你的钻主轴必须要改的,可以参考7KH改主轴,不但强度高而且精度不错!

网友D:
顶你,难得如此详细。
呵呵5也菜。
13的小台钻,在最高处也能洗。
改主轴工程就大了,最后也不一定理想。呵呵,粗洗嘛。
似乎速度高了。
6----8的铣刀,750转。
再大----就450了。
刀直径越大,转速要越低;越小越高。
速度低劲头大,越高劲头越小。

声音嘛,像拖拉机----咣  咣  咣

这么认真拍照发帖的少,再顶。

网友E:
楼主大改动啊,另外,楼主角磨机用得很拿手啊。

网友:
XXX冻干粉-不服不行。简单实用,不学不行。刚进了台旧的CQ9332(公司用的),擦干净,修好齿轮变速换挡,研好导轨,校中托板,小托板,研尾顶下的滑块。(还是有点涩)。第一件事买了根旧水管(顺便淘到摩氏4的自紧精密夹头0.3-13。可惜用不上,车床主轴摩氏5尾顶摩氏3 )直径48车到46yue4ri.替换小钻床立柱。原立柱和楼主一样壁厚2MM。     哎呀!崇拜已久的老申也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转速太快了,这么高的转速在没有冷却液的情况下很伤刀呀!我一般铣钢用500转粗铣,最后上到1200转左右精铣面会很光的!还有一个是你的钻主轴必须要改的,可以参考7KH改主轴,不但强度高而且精度不错!

谢了!还有你一般进刀深度为多少?改主轴工程比较大,先研究研究再说,主要以简单为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大改动啊,另外,楼主角磨机用得很拿手啊。

告诉你一个小秘密,锯子我基本不用,锉刀是偶尔用用,一切都是角磨机和砂轮机代劳,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顶你,难得如此详细。
呵呵5也菜。
13的小台钻,在最高处也能洗。
改主轴工程就大了,最后也不一定理想。呵呵,粗洗嘛。
似乎速度高了。
6----8的铣刀,750转。
再大----就450了。
刀直径越大,转速要越低;越 ...

你的经验我引进,谢了!

网友:
楼主动作大,要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该得很不错啊,升降这个动作比较大不容易效仿啊呵呵
建议移开主轴箱前面的开关箱,在上面再割一刀,同主轴锁紧一样,就能解决主轴串动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了。

谢谢关注,但按你的建议是不行的,主轴箱里面的结构在中段有一层隔板,主轴的上端在那个隔板的孔中,其余的中间都是空的,在主轴箱最上部是皮带轮的轴承位,所以不行的。

网友D:
呵呵,又来顶。
大号字(好像还可加色)如何写的???

网友:
真能折腾,干得好

网友:
能折腾,还要会折腾,折腾的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但按你的建议是不行的,主轴箱里面的结构在中段有一层隔板,主轴的上端在那个隔板的孔中,其余的中间都是空的,在主轴箱最上部是皮带轮的轴承位,所以不行的。

顶部肯定不行,主轴为了能上下移动是通过一根方杆与顶部的皮带轮滑动连接的,能压紧的地方只是在3把手轮轴的附近,莫非那里也是空的没有底部类似的活动孔?主轴的稳定完全就是靠底部的一点?那这样的台钻也太糟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又来顶。
大号字(好像还可加色)如何写的???

选字体,有色的字。。。请祥见附图所标的地方,就在你写回复的页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部肯定不行,主轴为了能上下移动是通过一根方杆与顶部的皮带轮滑动连接的,能压紧的地方只是在3把手轮轴的附近,莫非那里也是空的没有底部类似的活动孔?主轴的稳定完全就是靠底部的一点?那这样的台钻也太糟糕了 ...

是的,主轴箱里面大部分都是空的,真像个箱子,中间有一层横隔板,主轴在隔板中央的大孔内滑动,其他全是空的。

网友F:
如果我改的话,锁定主轴我会用合适的槽钢取一段直接套在机箱外壳上面,然后在机箱上两侧各打两个较粗的孔,攻丝,用四颗螺丝锁住主轴。小台钻的机箱并不是很厚,用槽钢套在外面就是加强机箱的强度,四颗粗螺丝估计能把主轴锁紧。当然这只是一个想法。
    楼主这样在机箱上切口,再攻丝,加螺丝的做法,感觉有点悬,机箱的强度本来就差,太薄了,再这样一弄,铸铁质量好还将就,质量不好的铸铁,容易断裂。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我改的话,锁定主轴我会用合适的槽钢取一段直接套在机箱外壳上面,然后在机箱上两侧各打两个较粗的孔,攻丝,用四颗螺丝锁住主轴。小台钻的机箱并不是很厚,用槽钢套在外面就是加强机箱的强度,四颗粗螺丝估计能 ...

如果主轴箱不切开那两个缝的话,在外面是锁不了主轴的。我原先只是竖的开一道缝(就是锁紧耳朵中间的那个缝),但是要锁紧非常费劲,在横的割一刀后,要锁紧就很轻松,你看我的锁紧螺丝的手柄才短短的,锁紧就足够了,本身主轴箱的孔和主轴也就几丝的松动,因此变形不大,而且在割开缝前预先钻孔可以分散应力的,避免裂缝的产生。有什么问题讨论一下也不错,有好的建议再改。

网友:
这个小十字钳看似不错。

网友:
楼主动作大,要顶的  真能折腾,干得好

网友:
主意不错,简单易仿。

网友:
搂主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G:
厉害
只是觉得那个理论精度5丝的游标卡尺原理深度标尺是好看不好用,读数是否太困难了? 还不如改成动、定栅的数显式直观好用。

网友:
我也试试看 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厉害
只是觉得那个理论精度5丝的游标卡尺原理深度标尺是好看不好用,读数是否太困难了? 还不如改成动、定栅的数显式直观好用。

游标深度尺比原机的深度尺好用多了,经过3倍的放大,10、20、30丝都干过,误差不会太大,而且只要记住游标深度尺的数字,重复精度也还可以,当然了误差有一点,不能和卡尺比,总之比原机的好用。
我们改的本来就是垃圾小台钻,没有必要改成数显的,有点大才小用啦。
经过一天的实验,铣铝是没问题的,铣钢吧强度还差一点,进刀深度要小,而且十字台钳的燕尾槽要调的比较紧,尽量减少跳动才行。

网友H:
LZ 考虑了没有在立柱上套弹簧解决机头的升降问题。我正想试一试。  另外,你的主轴锁紧后工作起来没有位移的现象吧?

网友:
这那是瞎折腾啊。
折腾的好。旋转卡尺呀。应该申请专利。

网友I:
LZ的已经超越SX0铣床(和HK10同一级)很多了..
我当初用SX0试过10mm铣刀吃刀深2.5mm,
进给量只能10mm/"分"....
而且震动很大, 快散架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I:
LZ的已经超越SX0铣床(和HK10同一级)很多了..
我当初用SX0试过10mm铣刀吃刀深2.5mm,
进给量只能10mm/"分"....
而且震动很大, 快散架的感觉..

你这是加工什么材料铝合金还是45#钢呀?我没有用过成品的铣床,很想找些资料对比,看看这样改制值不值的。欢迎并感谢提供更多的资讯。谢谢!

网友I:
忘了说..是铝合金........
啃铝就这么惨了...

另外..请问LZ的台钻有多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忘了说..是铝合金........
啃铝就这么惨了...

谢谢LS坛友,我最早想买个HK10小铣,这样看来要是买了就亏大了,你的资讯增强了我再D个小十字工作台的欲望和钻改铣配套,买两套的燕尾要200元左右,我一直犹豫买还是不买。
我那个台钻大概30-40斤吧,就是街上最烂的那种,反正一个人很好搬动的,可能太轻了,好像HK10也不重呀,我的钻床要是加上十字工作台,重量应该和HK10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 考虑了没有在立柱上套弹簧解决机头的升降问题。我正想试一试。  另外,你的主轴锁紧后工作起来没有位移的现象吧?

       上弹簧更麻烦,上要顶下要压,其实用钢丝绳还是挺方便的,也很省力,放下来利用自然重力,拉上去摇一摇机头转一转手柄就上去了,很省力的。
        主轴锁紧后还没有发现移位过,你看我的锁紧手柄才那么短,你要是怕锁不紧的话,稍微把锁紧手柄加长一点就够了。

网友(2010-03-08):
 diy的高人。

楼主:
继续。。。 解决钻夹头会掉的问题。

    我的钻改铣使用了一小段时间了,总结效果时发现铣45#钢虽然用我的“钻夹头锁紧器”锁铣刀不会打滑掉刀头,但是偶尔会掉钻夹头,想来要想好用还得继续折腾。准备换掉锥杆接头的钻夹头,换一个螺纹接头的钻夹头。把主轴夹上车床检查同心度,发现还不错在1丝内,这下有信心了,上街花15元买了一个M12x1.25的螺纹连接的钻夹头,把原锥度杆车成罗纹。又花8元钱买了一个小台灯,拆掉底座,装上小台钻,配上一个用节能灯外壳改制的LED灯头,再在主轴的上部加一个锁紧装置,有付出就会有收获的,比以前又进了一步,又好用些了。

    好了上图完成再折腾。

开弓没有回头箭,国产内销的螺纹接口钻夹头精度普遍较差,精度要球较高者,切勿仿效,此处不卖后悔药!

楼主:
好了,完成。

网友:
非常非常的感谢楼主,看完你的贴后我决定不改造的我台钻了,我还是去买个立铣吧,一会去买个平口钳,台钻还是当台钻用吧.

网友:
真能折腾

网友J:
楼主能详细说说“主轴上端锁紧”的作用和制作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能详细说说“主轴上端锁紧”的作用和制作方法吗?

有关主轴上端锁紧,我画了一张草图说明,没有图说明不清楚,请祥见草图。垃圾台钻主轴的箱体唱的是空城计,里面大部分都是空的,主轴是固定在上下两个隔板中,隔板厚度约10mm左右,主轴就在上下两个隔板中滑动。下隔板锁死后,铣硬的材料时不排除主轴会在上隔板中晃动引起刀头震动(上隔板在箱体的中间,我没有工具测量它的配合公差),由于主轴和箱体的距离约6mm,因此只能加一块弧形的锁紧板,外面用螺丝顶住锁死。

网友:
谢谢楼主,看明白了。近日准备山寨楼主的作品。

网友:
我也有个小台钻学习了

网友H:
感觉LZ还是把皮带盒的罩按上吧。安全第一。

网友:
好贴,给我很多启示,对我这种无米之人很有借鉴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觉LZ还是把皮带盒的罩按上吧。安全第一。

我的小台钻是放在隔板层下,空间不够高,变速换皮带不方便,所以才把皮带盒的盖子割掉的,当然了安全第一会注意的。

网友(2010-04-24):
真的很强啊,,,

网友K(2010-08-20):
LZ老弟,你好,看了你好多的贴子.对你佩服的五体投地.今天我有一件事想和你讨论一下.我也把钻改了铣,方案和大家的不太一样,由于这段时间关注这个的人不太多了,我也就没发,从你发的贴中看到铣铝行,铣铁不太理想,开始我改和大家的差不多,用起来实在是不爽,主要就是主轴振动厉害.下刀浅凑合,深了几乎没法使.于是,我就开始在主轴上作文章,失败了几次后,做成了现在的样子,一个卡箍卡在主轴套上,卡头下边安一个轴承.轴承壳与卡箍用一节粗铁管焊上,卡头被包在里面.就是换铣刀不方便.使用快一年了,下刀深度从来没有忌讳过.真的不骗你.

网友:
 :又学一遍

网友:
再次学习,改的好。
突然想到那个耳朵割掉太可惜了。其实那个锁紧螺丝杆加长一些,越过耳朵,耳朵就可以保留了。留着将来说不定还有别的用处呢。我习惯把钻夹头钥匙放在那个耳朵眼里。
  那个标尺改的也很好。也是一种不错的方法。我是把标尺杆直接放到了右侧,重新贴上一段标尺,原来的标尺其他零件都没变。
  你这个台钻质量很好,现在的皮带轮都是塑料的了,你的还是铁的。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回复 网友K:

谢谢经验交流,来几张图片瞧瞧,交流交流行吗?
我的钻改铣震动问题主要出在小十字垃圾台钳上,铣钢吃刀深了就要把十字台钳的燕尾调的很紧才行,8mm铣刀最深3mm一刀开个槽,如果是侧面铣,深度8mm吃刀0.5mm也干过。

楼主:
回复 网友F:

亮一亮你改的钻改铣,互相交流一下,取长补短。
我的台钻是十多年前买的,200元左右,现在的产品偷工减料的多。

网友L:
引用 网友K:
LZ老弟,你好,看了你好多的贴子.对你佩服的五体投地.今天我有一件事想和你讨论一下.我也把钻改了铣,方案和大家的不太一样,由于这段时间关注这个的人不太多了,我也就没发,从你发的贴中看到铣铝行,铣铁不太理想,开始我改 ...

  各庄有各庄的高招,大家都期待着你的照片,能上几张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经验交流,来几张图片瞧瞧,交流交流行吗?
我的钻改铣震动问题主要出在小十字垃圾台钳上,铣钢吃刀深了就要把十字台钳的燕尾调的很紧才行,8mm铣刀最深3mm一刀开个槽,如果是侧面铣,深度8mm吃刀0.5mm也 ...
好,我现在不会发图.容我个空.在这个论坛我从不会到会学了好多知识,非常愿意把我的经验介绍给大家,既使最后的结果还不如你们的,也高兴.

网友:
引用 网友L:

  各庄有各庄的高招,大家都期待着你的照片,能上几张么?
正学发图,很快.

网友(2010-10-24):
楼主的手艺让人大开视界
请 CXZ子敬 兄尽快发图,也让我们学习一下

网友:
感谢楼主奉献的技艺  收获不浅

网友(2010-12-15):
各有各的折腾法。

网友:
zhegeyao这个要虚心学习

网友:
楼主是个折腾高手呀,你看你的角磨机用的,技术了得!

网友:
这个又认真虚心学习了一次!!多谢LZ!!!

网友:
早想拥有一台铣床,无奈条件不行,看完楼主的帖子,出去卖旧台钻

网友(2011-01-17):
引用 楼主:
折腾完毕。谢谢!

改进巧妙设计独到,继续努力必成正果

网友M:
这个要顶一下。楼主改得很好,对于一般用用真的可以了。还不占家里的地方,一钻两用,要是再加上攻丝就好了。
    我的小台钻类似楼主的,不过是所谓的偷工减料的,皮带轮是塑料的 。
    也想改,不过担心前面有人说过的,这生铁的家伙开个缝什么的会不会太脆崩了。犹豫中。

网友:
领教了

这就依样画葫芦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的小台钻类似楼主的,不过是所谓的偷工减料的,皮带轮是塑料的 。
    也想改,不过担心前面有人说过的,这生铁的家伙开个缝什么的会不会太脆崩了。犹豫中。

铸铁的开个缝怕脆崩,那就要看你使用时的变形量以及力道(我的台钻主轴和孔也就几丝的旷量),还有卸荷防裂如何,普通台钻的升降工件台也是铸铁的用螺丝抱紧在立柱上的,使用中也没见几个断掉的,所以在开割前一定要钻好卸荷孔后再开割。

网友(2011-05-01):
楼主改得不错,真正的钻铣两用

网友N:
看了这么多,很有必要顶一顶

网友O:
劳动节向NX的劳动者学习

网友P:
能干
滑轮钢丝用上了,有创意!

网友Q:
很有创意的改法学习了,我也有个跟您一样的,也想改一下,没钱买成品机器。

网友R(2011-06-13):
再次学习吸收楼主的经验。

网友S:
楼主的角磨机用得出神入化了,,,,,学习中。

网友T(2012-01-16):
钻夹头锁紧器咋没找着图片啊

网友U:
 准备买个微型台钻改 。

网友V(2012-02-28):
顶起来,等我对我的小台钻彻底失望还没钱换小铣了就参照动手。呵呵。楼主改前遇到的问题我都遇到了,而且我的小台钻老当车床用打孔的时候已经明显偏左了。。。。

网友W:
这个可是经典的帖子呀哦必须顶。

网友X(2012-11-16):
LZ 太强了 好!改的不错

网友Y:
强中自有强中手。

网友Z:
学习了朋友很好我上中学的时候就有这想法了但是那时侯没米

网友AA:
钻改铣成功典范贴,构思巧妙简单易行。建议斑竹收入置顶。

网友AB:
好!简单实用.体现DIY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