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六通道以上遥控器的菜鸟问题。

楼主(2010-01-31):
没错的话450应该是6通道,但发现有不少DX都买7通道甚至8,9,10通道的
遥控器
,这多出的7-10通道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其他的通道留着飞其他模型,,例如大型固定翼啥的,,,还有用来设混控什么的,,,
其实,问题的关键是,在控的档次和功能提升时,,通道也随之增加了,就是说,6通道或以下的遥控器,功能上并不能尽如人意,,,

网友B:
高级的直升机还有其他一些设备,比如定速器就要再占用2个以上通道,像GV-1那些还能同时控制油针的定速,要把全部功能发挥出来,连油门总共要占用3个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