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2.5副翼随油门联动的问题谁遇到过

楼主(2010-01-31):
从飞跃买的狗,jr9xii控

网友A:
设置一下就好啦!

网友B:
我刚才把我的Futaba 6exhp的控改了美国手,玩模拟器时需要重新设置通道分配,我已经把它搞定了,玩直升机的通道分配是:尾旋翼 4 + 、升降 2 - 、副翼 1 + 、螺距 6 - 、陀螺仪感度 5 + 、油门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