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家里能用380v的设备吗

楼主(2010-01-31):
因机床中毒而找到这,好不容易才在这注册成功了。昨天去市场看了下机床,有好几种车床都分220v和380v电机,店主说380v的在家里用不了,就算加变频器也用不了,家里只能用220v的。是这样吗?

网友:
家里如果有外籍人士可以申请380的

楼主:
好像听说加变频器可以把家里的220v变成380v的,是不是?

网友:
找电业的拉个专线及搞定

楼主:
拉个专线,是指从供电局拉还是就在自己家里拉?

网友:
变频器能把220V变成380V?
楼下的楼下你说行哇?

楼主:
因为正准备买机床,好像听说380v的变速性能好点,正在220v和380v之间选择,如果家里用不了380v的,就只好买220v了

楼主:
谁能给个准信吗,是不是在家里用机床的话,只能买220v的?

网友:
一般只能用220V,但是,如果你有关系或者有米的话,弄个380V也不是不可能!

楼主:
哦,谢谢上将,明白了。

网友:
关于家庭用电

我们这儿有的楼是进家庭的也是三相四线。然分成三路220v。灯是一路,插座是一路,空调是一路。这种就可以用380v。但大部分是进户就是220v又分成三路的。这种就只能用220v的电器。

网友:
大部分家里 只能用220V 的   到电力包装380V 费用很贵 一般需要4000元左右  电的价格也会按工业用电计算

网友:
卖家说不能用380V电压可能是指你家里只有单相220V电压线路,如果你家里有三相电当然可以了,应该是很好的,如果你家就近有380V线路的话,再去找电工或者去电力部门申请安装380V动力线加一个三相四线电度表就OK了,这样动力十足了

网友:
建议楼主分别用“三相”和“变频”搜索一下站内的帖子,就会有更多的了解。我就是搜索后把我的550W/380V的电机用变频器刚刚驱动成功了

网友:
就没个明白人!!!!!!
加个220V的变频器就可以了,就可用220V单相电变出220V三相电,然后改下三相电机的接线,Y形改为三角形,就可以了,但这是一个没办法的办法,前提是电机必须是6个接线柱,能改接法,但能买220V的还是买220V吧

网友:
包起一个电网...把零线从输出剪了..就可以用380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直接到电力局报装就行,你告诉电力局的人我家报装3相电的原因是:家里的大厅要安装用3相电的空调机!

对申请民用三相,电费便宜的!但不要被发现有机床!

网友:
老百姓可以申请民用电,我舅家就有。220v的市电可以通过变频器对380v的电机进行调速,不过要改成星形接法。

网友B:
大伙进了一个误区了,380V工业用电,对安规方面要求也严。
家用电220V用于机床,在起动时,一般配有起动电容,运转起来也是一样的,不过380V的电机动力强一点,电费也便宜一点。

网友C:
还是老老实实用变频器吧,三相220,380还是算了吧

网友D:
用380伏电源方法有三,1,申请安装380的电源。2,使用220V_380V逆变型UPS装置。3,购买能输出交流380伏的便携发电机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