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X问题

楼主(2010-01-31):
求助:
我的K-6X按UP和DN同时开机,用INC和DEC设置成“S1 HP3 ”后关机,再开机时遥控不停的警报,遥控屏幕显示“1
dL.E”是什么意思,应该怎么解决?

楼主:
用凤凰模拟器,为什么油门(左手上下)不能按比例增减呀,都是一开始是正常的比例,到2/3后就突然增到100%了。请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A:
吧开关通道全部关 试试,,凤凰里面设置一下

楼主:
老问题解决,新问题出现。请教用K-6X遥控(固朗 KDS 450S 套机中的),玩凤凰模拟器,遥控调成HP1的,油门要不是0,要不是100,没有增量比例。请教如何解决。

楼主:
总算全部搞定,十分钟模拟器炸机十三次!

网友B:
请教楼主, 您用的是什么模拟器,在哪买的?

网友:
你把左上角的idle
开关打开了 是3D模式警告而已,把他关了就=ok

楼主:
回复6楼,我用的是凤凰的模拟器,淘宝上买的。那个“油门要不是0,要不是100,没有增量比例”的问题,只要开关几下遥控或者插拔几下遥控的连线就好了。
谢谢各位模友的帮助!我在合肥,有合肥的模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