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练习自旋了请大家指教练习方法谢谢啦

楼主(2010-01-31):
开始练习自旋了,请大家指教练习方法谢谢啦,日本手,请问刚开始练习自旋要怎么练习,基础的八位悬停,和简单航线已经会了,PIE DISH也能弄几下,开始练习自旋,请问怎么练习啊,请指教,一旋起来就不会调整了,应该怎么修正啊?谢谢大家指教!

网友A:
先速度快一点,然后越来越慢,最好是一分钟才旋一圈

网友B:
开始可以停顿,把反应练出来了后
就匀速自旋
或者就让尾巴自旋,微调打到一边,自己转

网友C:
我现在也在练哦,顺时针逆时针转换的时候,那个飘呀。

网友D:
一个有好悟性的飞手
加油 不用一个月的

楼主:
谢谢大家,我好好练习!

楼主:
也没啥正经的,算了,我自己练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