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箱齿轮安装非对称,咋办

楼主(2010-01-31):
昨晚第一次拆虎I,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装好了 。发现波箱齿轮没上油(上了油转动的时候油沫飞溅怎么处理,密封波箱?),更大的发现是齿轮安装不是对称的,怪不得转动的声音不一样,每边转动的力也不一样,这样下去有什么不良的影响,需要重新对称安装好吗?(这次拆装都匆忙忘拍了,下次一定上传图)

网友:
换个钢波,然后上厚一点的油,再把波箱套起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晕,只能换个波箱吗,555555

网友:
怎么不对称法?现在的波箱电机是平行的,以前虎的是一高一低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那个齿轮的排列不是对称的,哎,忘了上图,不太会描述啊

楼主:
NND,问题有点严重啊,刚把坦克架空试了下---方向键稍微往前一点点,只有一边的马达在转,另一边要方向键幅度大点的时候才转。。。。。555555,不知道怎么办了

楼主:
形象的描述,就像两只鞋,都是左脚的,受力不均匀,目前为止也没感觉到有什么很大的问题,就是一边转起来比较轻松,一边比较费力,请问高手这个正常吗?心里很不舒服啊。。。。。

网友:
我的也是啊!买了一对钢波,一紧一松

网友:
波箱不要加机油要加黄油~~~很厚的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晚第一次拆虎I,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装好了 。发现波箱齿轮没上油(上了油转动的时候油沫飞溅怎么处理,密封波箱?),更大的发现是齿轮安装不是对称的,怪不得转动的声音不一样,每边转动的力也不一样, ...
左.右就是不对称的.

网友:
现在钢波箱电机是平行的?啥意思啊,以前是一个上一个下,错开才有空间放下,这个平行说法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在修车的地方要的油,红色的那种是不是啊,怎么感觉很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