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yama之【目标:起飞重量<140克!】详解epp材料f3p制作技巧 打印版

楼主(2010-01-31):
以下内容为guyama之《【目标:起飞重量<140克!】详解epp材料f3p制作技巧》。原帖地址为: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30198。此处重新贴出只是为了自己方便打印guyama的精品帖(剔除中间所有插入的回帖)。所有内容都是guyama原创,版权归guyama所有。如果guyama认为此贴不合适。请给我短信我会删除此贴内容。或者要求版主直接删除本帖。本人贴出后已经保存在硬盘中,也已经打印完毕。帖子的TXT文件也已经给guyama。建议guyama本人重新贴出此贴,方便大家使用。注意本人不是原帖主人所以无法回答任何与此贴相关的技术问题。

以下开始转贴:

各位好,本人乃福州航模爱好者,喜欢f3p。本人前前后后做了也有十几架3d机,尝试过各种材料、各种动力、各种技巧,前不久根据多位前辈以及自己的经验总结,做了一架自己感到比较满意的epp材质f3p机,80翼展,起飞重量137克,飞行效果极佳!

之前的显摆贴: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23835

这个级别的飞行品质,只要您亲手体验过绝对是如同毒P般上瘾,但可惜由于一些小技巧上的限制,很多朋友无法做到这个轻量级。为了让更多的模友能享受到超高品质的飞行,本人不好私藏,特开此贴详细解说制作技巧,欢迎广大同好捧场! 如果您有更好的经验技巧,也请跟帖不吝赐教!

一些基本概念

F3P是国际航联(FAI)新推出的一个室内花样航空模型比赛项目。参赛飞机的总重量不得大于500克。所有不排废气的动力装置都可以作为其动力。电动动力系统所用电压不得超过42伏。在比赛飞行中,每名操纵手只可以配备一名助手。飞机的机动范围以比赛场所的天花板面、地面、墙面,以及划定的安全线为界。场所室内的空间大小推荐值为长40米、宽20米,高8到12米。F3P分为规定动作(F3P-A)和自选动作(F3P-AM)两部分。F3P-A由一系列参赛选手必须完成的飞行动作组成,而F3P-AM,又叫飞行音乐剧,则是通过在参赛选手自选的音乐伴奏下完成一系列自选动作而实现。起飞和着陆两个动作不得借助外力,即:不得有人手掷或手接参赛模型飞机。

由以上的规则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基本结论:

•在这样的空间内飞行,飞机越轻越好。大家常见的国际比赛视频,飞机起飞重量往往都是在120多克到140多克,这是最常见的一个重量级别,同样的翼展下,飞机越重,翼载荷就越大,同级别动力下,飞机越重,推重比越小。很多朋友无法飞出国际选手那样轻盈灵活的感觉,很大程度是您的飞机做的偏重。

•建议要上起落架,比赛是要求从地上起降的,即使您只是为了休闲娱乐,以比赛标准来要求也是不过分的。后面会教给大家超轻量级的起落架制作技巧

另外,对于一架好的f3p机来说,刚性是最最重要的,很多朋友可以把飞机做的比较轻,但补强不合理,整机软绵绵,只能做一些慢速飞行,速度稍快一些飞行品质就大幅下降,为了做到动如脱兔,不仅要保证轻量和大推重比,更要保证良好的刚性!

材料与设备的选择

基础材料:45倍3mm epp

本帖主要讲的是epp材质的飞机制作,为什么要选择epp材质?因为epp确实比kt耐摔很多,可以用502胶水快速修补,epp飞机的飞行寿命是kt机的好几倍,并且在制作过程中也不必像对kt那样小心翼翼,可以随意的弯曲,很方便;再则epp的材料密度很低,重量不会比同级别kt重。

epp材质的最大缺点就是太软,但只要有合理的结构和补强,epp一样能做到不亚于kt的刚性,甚至在某些细节还超过kt!

所以说大家精心制作一架epp材质的飞机,一定可以爽飞很久的,提高飞行水平之后再制作刚性更好的珍珠板飞机。

epp材料有很多密度级别,一般来说45倍的比较适合飞机制作,在这里我们选择3mm厚度的epp材料,淘宝多家店面有售,长宽建议买60cm x 90cm以上的,便于排版。

补强材料:3mm宽x0.5mm厚 碳片,1mm直径 碳棒,2mm 直径 碳管,1.5mm直径 碳棒 ,2mm宽x0.8mm厚 碳片(选配)

可能有些朋友觉得碳片很贵,但碳片是可以重复利用的,一架机炸了可以移植到另一架机上,再说碳片确实又轻又结实,是值得投资的好材料

舵机
方案1:副翼舵机 esky 8克/银燕emax 9克 , 其余辉盛5克
方案2:三个辉盛5克

以上方案应该是最适合的组合,淘宝上常见的3.7克、4.4克舵机做工都极差,回中不准,速度不平均,另外3.7克舵机的力量太小,正常飞行都有可能扫齿,强烈不建议大家用。副翼舵机尽量选择9克级别的,毕竟要一个舵机拉很大的两个副翼,如果选择小舵机,可能在一些高速动作时产生打不动舵面或者忽快忽慢的感觉。esky 的8克舵机比较细腻,缺点是力量偏小,银燕的9克舵机有原配的长舵臂,很适合f3p机的使用。至于升降和方向舵机,诸如蓝箭、伸泰技研出品的高档货本人是舍不的购买,也不好评价。从之前的经验来看,辉盛5克是便宜量又足的好选择,缺点可能就是不够细腻,噪声较大,不影响一般飞行~

当然,后面会教给大家给舵机减重的技巧。

电机、电调

如果您有把握将起飞重量控制在160克以内,请选用2204/2812级别的电机,否则请相应加大。2204的理论拉力在200克上下,实际飞行中180克起飞重量就已经非常吃力,完成筋斗都很困难。160克的起飞重量也只能做点温柔动作,但如果到了140克以内,那就非常的爽啦~~

方案1:新西达2204  kv1450  ,杂牌10A电调

图中是未减重的重量,实际使用时要把电调和电机之间的连线尽量剪短,这样的组合,需要一定的焊接功力,要控制在28克以内有难度

方案2:新西达2204  kv1450  ,好盈6A电调

2204的理论最大电流大约7A左右,所以实标6A的电调是足够的。好盈的实际重量在5.2克左右,同样需要一定的焊接功力,这套组合的价格会比方案1略贵

方案3:dualsky 2812 kv1400 , 内置电调版

最大优点是不必再费心减重,电调直接内置。飞行时的温度也比新西达低一些,外型高档,适合爱亮骚的你~
缺点就是很贵,淘宝价250多。。

胶水
常见的泡沫胶颜色比较恶心,会把飞机弄的很脏,不爱用
以下是我使用过最好用的epp胶水,德国uhu牌,50ml装20元一支,对epp的粘性特别好,同样适合kt。胶水是稍
微有点粘稠的透明液体,盖子旋开就直接有尖嘴,非常方便使用。
淘宝还有一种“纳米眼镜胶”也不错,但在旋开盖子后要另外旋一个尖嘴上去,不太方便。

3m这种胶水也很好,缺点就是贵,还有干的速度偏快一些

另外,epp材料还可以直接使用502粘,但建议只在一些比较确定的环节使用,免得干的太快粘歪了~
特别提一下,严禁使用热熔胶AB胶,巨重无比。

楼主:
电池:t o p g u n  2s  450mah 22c  或  360mah

t o p g u n 这个牌子是我用过的电池中最实在的,22c的感觉明显比其他电池暴力,按照我的动力配置,450mah大约能暴力飞行4分半钟到3.8v,450mah的重28克左右,360mah的能更轻5克,但是飞行时间更短,请各位根据需要选择

收发:x梦 牌2.4g 4通

这个接收应该是同类中最轻的,仅2克,但这个不算推荐,只是个介绍,因为在我使用的第三个起落就失控了,并绝对确定是收发的问题,但之后的几十个起落都没事,所以大家自己看着办吧.....

开始制作

本人比较喜欢click的造型,所以还是以它为基础,机型其实并不重要,常见的330,水星,morback等等都不错,关键还是重量和刚性的控制,机型带来的差别并不是很大

click的各个舵面都有“尖尖”,epp材质比较软,不适合操作这样的尖角,所以我就把它们抹平;飞机的下巴也按个人审美观调整了一下曲线,看上去更顺眼一些。机翼的前后缘在后期都要加碳片,所以把机头和机尾巴直接分割开,这样可以很方便的在60x90cm的一张epp上排版一架机,不浪费材料

将修改过的图纸在广告店喷绘出来,贴到5mm kt上切出来,就可以作为模板了,最好先把线条描到epp上,而不要沿着模板直接切,这样不容易歪

当然,有条件的模友可以尝试用层板搞模板或者激光直接切割。

描的时候注意把所有的交界和转角处都标记一下

这里要特别提一种机型,下图是我以前的作品,机身和机翼部分有重合的区域,这是毫无意义的,凭空浪费重量,所以在选择机型时要避免有重合区域的版型

描完之后再按照之前标注的节点,连接一下中轴线等线条,便于定位

epp板在存放时可能会有边缘卷曲的现象,要注意不要把图画在卷曲地带

*机尾装升降舵面的那个扇形孔,要开到120度
切割时请选用干净锋利的美工刀,并在刀刃上抹一些油,下刀时的倾斜角度大一些,轻一些,多划几刀,不要恋刀~ 感觉涩了就再抹油,一定要切出光洁整齐的边缘

再小的拐弯处,可以使用手术刀,更方便切割

重点环节:碳补强

请各位新手重点阅读!! 如果各位高手有更好的建议请一定要指出!!据我观察这是新手最薄弱的环节,补强的关键是既要有强度,又要补的少、补的轻。不少朋友补了一堆碳棍,强度不一定很好,重量还增加了很多,而有的朋友为了减重几乎没什么补强,那效果可想而知。。

飞机最重要的就是主翼,epp非常柔软,必需把主翼搞的硬邦邦才能满足狂暴的飞行欲望(引自tina999),主翼的强度标准是什么呢? 对于f3p来说,能做到30米高度全油门垂直俯冲接近地面满舵量(60度)拉起无明显变型,才够爽!
下图是全机最关键的补强位置,全部使用3mm宽,0.5mm厚的碳片补强,图中绿色线条标识出了主翼的受力方式,主翼主要受到来自飞行方向的反作用力,另外由于主翼比较宽,各个点的受力不均匀,还会产生扭曲的力。根据epp机的特点,我们首先要加强的是主翼的前缘,前缘的这根补强条必需是一整根的贯穿整个机翼,前缘补强条除了对抗机翼的各种受力,还起到了在飞机遭到撞击时有效保护的作用。

有些朋友会在图中蓝色线条位置加碳杆,如果您在机翼前缘加了补强条,那么这个位置是没必要的,如果只在这个位置加,那机翼的前缘强度又不够,高速飞行时会扭曲。

但如果您制作的是kt板或者珍珠板飞机,那可以考虑只在蓝色线条位置加碳片,因为kt板本身的刚性已经不错,这也是为什么珍珠板飞机能做的比epp更轻的缘故,补强可以更少补强完前缘,我们应该继续补强各个舵面的铰链位置,铰链指的是舵面和翼面的衔接装置,允许两个面各自转动。当我们拉动舵角时,铰链将成为两个面之间的主要受力位置,epp材料非常柔软,必需对最重要的受力点进行补强。理论上我们应该直接在铰链位置粘碳片,但3d飞机有大舵量的要求,如果直接补在边缘,舵量很难做到45度以上,所以我们可以考虑在各个铰链靠内8mm左右的位置加碳条,8mm是大约足够切斜边的一个距离

这些基础位置的补强条都将成为后面各个辅助补强条的支撑基础!

前缘的碳片需要弯曲一个角度以贴合主翼的线条,这样碳片本身会有一个向外的弹力,只靠泡沫胶或者502的话很难克服这个弹力,首先是施工时很难操作,其次是就算勉强粘上,飞行中还是有可能崩开。所以,我们必需对碳片的主要发力位置进行胶带补强
胶带选用你能买到的最窄的普通透明胶,不建议使用纤维胶带,一来纤维胶带比透明胶重,二来用久了会发黄,很难看。透明胶带必需薄薄的抹一些泡沫胶再粘到epp上,否则粘性不够粘不住,即使用纤维胶带也是粘不住,必需上泡沫胶

如图所示,大约这个距离切开,但两端不要切断,碳片两面都薄薄的抹上泡沫胶再放入,小心粘合,粘完后如果有的地方没有粘好,可以用502滴入补强

舵面补强

很多朋友觉得epp机飞起来软绵绵,除了主翼不够硬朗之外,还有舵面太软的因素,如果舵面不够硬,飞行手感会随着速度的变化而变化,高速时打不动舵,打舵时慢一拍等等都是常见的现象,舵面过软带来的危害远大于舵机速度,所以舵面的补强非常重要。

舵面主要采用1mm直径碳杆埋入法补强,为什么要埋入?如果您直接贴在舵面上,那碳杆和舵面的结合面只有一丁点。如果先挖槽再埋入,将会有三个面粘合,强度不可同日而语。

epp的挖槽比较困难,无法像kt那样直接用小刀划出来,归根结底还是“软”,这个“软”真是双刃剑。这里推荐大家使用电磨+锯片进行操作,淘宝很多,几十块就能买一套

在舵面上画好线,沿着线条小心的开1mm左右的槽,注意槽不能开的太窄,否则碳杆埋入时可能会撑大缝隙,造成舵面变型

碳杆的布局有一些讲究,首先是舵角的安装方向上必需有一根,形成主心骨带动整个舵面。其次是遇到尖角一定要补一根,撑住薄弱环节。再就是铰链附近已经有碳片,连接后强度足够,不必再加碳杆。最后,大面积区域要合理的安排碳杆,尽量把区域分隔成三角形?

以下是我个人习惯的布局

各个尖角都要有碳杆撑住! 区域合理的分隔成三角形!

升降舵上贴一条4mm宽的碳片,3mm的也凑合,将来舵角就直接固定在碳片上,拉动整片升降舵
升降舵是全机最重要的舵,一定要做的平整、硬朗,特别是左右一定要平,如果交错,会造成飞机螺旋。。

*可选补强法

副翼的舵面实在太大,即使上了碳杆也很难保证打舵时不扭曲,这里再介绍一个补强方法供参考:

在舵面上贴上一整张宽透明胶,透明胶必需先抹泡沫胶或者使用3M牌77喷胶,贴过透明胶的舵面将如同抹了印度神油般坚挺。。但这样可能增加10克左右的重量!请根据需要酌情选择。。

楼主:
机体美化

不好意思我有点疏漏   美化环节应该排在碳补强之前,因为epp机主要采用喷漆进行美化,喷漆如果喷在胶条上效果会不一样而且容易脱落,所以大家切割完部件后请先美化。。。epp材料的一大好处就是耐腐蚀,可以除了可以用502粘结以外,还能使用最常见的自动喷漆!如果是kt或者珍珠板,请使用丙烯颜料或者彩色胶条。。。

自动喷漆在任意一个五金店都有卖,几块钱一罐

喷漆不是什么技术活,这里主要讲一下渐变色的喷法

首先要制作一张图案的模板,我个人希望在翅膀两侧搞上方块,就请gale兄用cnc切了一张挂历纸做模板,各位朋友可以自己发挥,挂历纸别看单薄,喷过漆以后会越来越厚,也能用挺久

喷漆的关键在于遮盖,喷的时候,气压可能会将遮盖物吹起来,所以必需用大头针固定住所有容易被吹起的环节

还有一种更好的方法,就是先给模板喷上3M牌77喷胶,待形成不干胶状态时贴在飞机上,边缘更伏贴,喷出的效果更犀利!

除了图案本身,图案以外的部分也要用报纸遮盖好,不然漆可能会污染到其他区域

我希望给这个图案喷一个红黄渐变的效果,所以先在区域的右侧喷上红色,边界由他自然扩散,喷的时候注意不要离的太近,距离20cm左右比较适合

再在区域的左侧喷上黄色,红黄的交界处如大家所见会自然的融合过渡,是不是很简单?

待油漆稍微干一些以后就可以掀开了,不过还是建议大家等彻底干了再掀,不容易污染到旁边

效果。。凑合吧,这方面我也不是高手~~

喷直线条时,可以使用大透明胶

渐变的方法同上

效果凑合~~

喷漆除了使用喷罐,还可以使用丙烯颜料以及油性彩笔,但还是喷上去比较好,一来均匀,而来可以喷的很薄,手涂一定比喷漆要厚,颜料本身都是有重量的

机身的图案也不建议搞太大面积太复杂的,

另外建议要把机翼和尾翼的尖角都涂装到,在飞超低空动作时更容易辨识!

我个人喜欢的涂装,希望大家发挥个性,搞出更美的飞机

前面提到过,应该先涂装后上碳片,因为怕漆喷在胶带上效果不好

机身的上下可以考虑使用0.8mm厚x1.2mm宽的碳片补强,如果不好买,可以换3mm的碳片凑合,略重。甚至你可以考虑不加这两条,机身在高速时的强度略差于加过碳片的。另外,加了这两条,更适合后面拉线补强的操作

碳杆从机尾延伸出去一些,自然的形成尾轮,方便,轻。

碰到弧度大的地方,一定要用抹过泡沫胶的透明胶带补强,一段一段贴过去

机身上下都贴碳片

*有个疏漏,补充一下: 上机身的碳片等后面切开了上下机身后再贴,尾巴这里预留一截碳片和下机身粘合

铰链的做法
把所有舵面切下来,靠在桌面,用抹过油的锋利小刀切出斜面,机身和舵面都要切斜面,只切一边的话,满足不了60度大舵量,斜面一定要切的均匀平整

将舵面拼回机身,在透明胶条上抹好泡沫胶,直接粘在交界处,这样就自然的形成了铰链!!

这是我尝试过最适合3mm epp的方法,有的朋友会用“交叉胶带法”搞铰链,那样很难搞到没有虚位。还有的朋友会使用“纸铰链”,这种方法仅适合大一点的飞机,不方便3mm这么薄的材料操作。

舵机减重

舵机减重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为了达成刚劲有力的飞行效果,我使用9克+5克的舵机组合,前面提到过,市售3.7、4.4克舵机质量和性能都太差,高档一些的又太贵,我们只能考虑5克以上舵机组合,如下图所示,市面上的舵机,没有一个实际重量等于名称重量的。。。图中是银燕新出品的“8克”舵机,实际重达9克多。。。银燕这颗舵机品质非常不错,比辉盛9克好的多,而且原配超长舵臂,直接就可以用在副翼上!

但是我们怎么能容忍一颗舵机就占掉9.5克?掏出你的斜口钳,开膛破肚吧!!首先要去掉4颗细长的螺丝以及底盖,注意,去掉螺丝后,舵机上盖就松了,必需使用胶水粘住,如果您使用502,必需非常小心用量,千万不要滴到齿轮上去,不然就废了。。

我个人使用田宫出品的溜缝胶,非常好用,盖子上那个小刷子在缝隙上一点,胶就流满所有缝隙了,玩静态模型的朋友应该很熟悉这个胶水

接下来要把舵机上的电机拖出来,四周滴一点点502再塞回去,这样就固定好了电机,接下来用斜口钳把舵机壳能剪的部位都剪掉!不要舍不得,注意不要碰断了舵机内部细小的导线,修剪完外壳之后,用透明胶包一下电路板,稍微保护一下

接下来要对舵机进行换线处理,原配舵机线偏长,我们只要保留刚好够用的长度即可,至于具体长度多少,得根据您自己装机的习惯和经验来定,下面那根是我换下来的长线

另外推荐焊接技术好的朋友使用鼠标线来替换舵机线,要用最便宜的那种鼠标,把导线里面的单根细线剥出来,换到舵机上,还能轻不少。但我个人水平有限,没这么做。所以说大家根据我的教程来做,只要用心,是很容易比我做的更轻的!

还有更极致的方法,就是把线直接焊到接收机上,连插头都省了。。 如果您追求的是130克以内的飞机,请这么做吧。。

看看我处理过的舵机重量,希望各位能弄的更轻!!

辉盛5克舵机,令人心碎的实际重量~

搞它!!

前面忘了说,耳朵可以修剪成这样,以后也能继续用。或者完全剪掉也ok

没换过线的重量,比之前让人舒服多了吧?

楼主:
舵机固定件的制作

先把处理好的舵机放在一边,开始制作用来固定舵机的塑料片。epp材料十分柔软,如果把舵机直接粘在epp上,运作时epp会变型,产生严重的虚位,出现打不动舵的情况。塑料片选用最常见包装用透明塑料,我从鼠标包装里找了一个

左边那个是副翼用的,右边两个是升降和方向舵机用的,小心切割出刚刚好的形状,切完以后在舵机上套一下试试大小

开始装副翼舵机!

在翅膀的前端开好舵机孔,孔的大小可以适当的比舵机实际尺寸小0.5毫米左右,这样舵机塞进去时能卡的比较紧,在舵机孔周围贴上之前做好的塑料片,用502固定,这个区域的epp就变得非常硬挺啦!

如图所示安装舵机,副翼舵机的位置要尽量靠前

几个原因:
1.减小两个舵机连杆之间的夹角,让两个副翼的舵量都尽可能的一致。
2.设备尽量往前装,方便调整重心
3.舵机耳朵可以刚好靠在之前加固的碳片上,强度更好!

另外,出于美观的考虑,我把舵机都装在机身的下面,这样机身上面的碳杆就比较少

看看,之前副翼的碳棍位置就是要顺着副翼舵臂的方向走

安装舵角,注意舵角的孔的位置要刚好落在铰链上,这样能尽可能的保证正负舵量一致!!

副翼舵机连杆的制作
副翼舵机距离舵角比较远,所以要使用1.5或者2mm的碳管制作,连杆的接头使用大头针制作,大头针又细又轻,强度足够这个级别的飞机用

出于减重的初衷,连杆的两头都直接弯Z形,不使用任何快接头或者L接头。Z字形要弯的尽可能小,防止虚位

后端用锉刀稍微锉几下

用棉线把大头针捆在碳棍上,注意Z型的方向向内装,要让碳棍在安装后能居于舵角方向的中心线上,装机时一定要多注意这类细节!捆好之后,滴上少许502固定。

先把一端做好,套入,确定好碳杆的长度后再截断

捆好另外一端,由于长度没有最终确定,先不要滴502
Z字在塞入舵角时,不要扩孔,直接用力塞入,避免虚位。

两边都做好后,把舵臂取下,这样才能装上两头都是Z型的连杆,务必注意操作顺序!!!

先给副翼舵机通电,确定中立点,再将舵臂安装上,用控上的微调将舵臂调至水平

接下来,非常非常认真的确ren两个副翼舵面位置,通过之前没有用502固定的那段Z字大头
针调整距离,注意主翼不要弯曲,否则有影响,待确ren没问题后,给接头滴上502!

接下来的环节最好一气呵成,不然半成品在摆放时容易因重力变形

主翼搞定后,就可以粘合尾巴和机头

前面忘了说,舵角的背面一定要扣上东西! 不能只靠胶粘,一定要有可靠的物理连接!记得把舵角长出来的部分剪掉,减重

机头如图粘上两片epp,加厚机头,这个环节可做可不做,加过epp的话,抗摔性会好很多

在机舱的位置要开一条1mm的槽,预备机身装好后埋入一根碳棒,槽的位置要放在主翼两根碳片之间的中点上,保证后面拉线时力道的均匀

待补强了机头以及开了机舱位置的槽之后,将机身切成上下两块,如果你先切开再做前面那个步骤,就不易对齐了

有很多f3p机的图纸在机身上下部分的结合处设计成“长城形”或者“锯齿形”,如果你做的是kt机,那样确实在强度上会更好一点,但epp机的小部件切割比较困难,要精确的切出长城形不是太容易的事,直接弄成直线,用好的泡沫胶粘合,强度已经足够了。所以建议大家也简单点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上下机身靠近尾部的切割线,一定要垂直于水平线,因为机身横面还有3mm的宽度,如果你切斜了,机头以及之前开的槽都会错位开。。

把上下机身对齐一下,画出副翼舵机的形状

精心切割

套上,试试大小,最好能刚好压住舵机

现在可以正式粘合了! 在画图时就有建议大家画好中心线,这个时候机身要沿着中心线仔细粘合,千万不要歪,如果你做kt机时,有切“长城形”的边,这个环节的定位就会方便的多

大家记得前面在粘机身上部补强条时预留出的一截碳片吗?待机身粘好后,修整一下前后epp的高度,再把这个碳片粘到下机身上

上下都要粘的很正哦,机身不用扶就应该能自己立的很正

待胶水干了以后,可以插入这条碳杆了,1mm的就够了

注意,要一整条贯穿上下

接下来建议先搞尾撑,因为此时尾巴非常软,容易扭曲,上舵机连杆时会影响到长度

epp机的斜撑碳杆原则是:两侧必需对称插碳杆,互相支撑,强度才能达到最好

先把碳杆切割到适合长度,两头磨尖,方便插入

首先加强的是“保证垂尾和升降舵互相垂直”的碳杆,这也是全机最重要的补强之一

注意施工顺序:

把碳杆插入到位,把垂尾上的交叉处滴上502,粘合,升降舵上的先不粘

下方的也同样操作,与升降舵的连接处暂时不粘,注意垂尾上的交叉处应该落在之前补强铰链的碳片上!整机的补强原则再次体现:互相依靠,相辅相成

如图,上下一共4根碳杆都插到位,横向的暂时没粘

用胶带把升降舵粘住,方便后面肉眼对齐以及安装升降舵连杆

不好意思我又忘记了。。补充一下:在插碳杆时,要注意升降舵能打满50度以上舵量,最好能打到60度不被干涉
,相应的调整碳杆位置。。。

飞机竖起来,从尾巴往下看,调整尾部完美垂直后,再粘合升降舵上的碳杆交叉点。。

注意,完美垂直的意思是从这个方向看过去,尾舵应该要在升降舵的中心线上

按照刚才的方法,再粘两组碳杆,位置如图所示,一定要注意对称,特别是碳杆的交叉处,小心调整长度,不能导致epp的变形!

楼主:
接下来要制作加长舵臂,5克舵机的原装舵臂和一般的舵角差不多长,5克舵机的最大舵量大约45度,3D机最好能设45度以上的大舵量,我个人的习惯是60度,这样才能完成某些3d动作。为了达到大舵量,我们必需加长舵臂

从IC卡上裁下一根长度大约是舵角2倍长的塑料片,再从透明包装硬塑料上剪下差不多长的一片,只用ic卡的强度是不够的

比较重,不过还能接受,把这两片用502粘在一起

用开孔器钻一个小小的孔,不能比大头针粗,防止虚位

用棉线把这根东西捆在舵臂的内侧,滴上502固定,注意不要滴太多,浪费重量

如果你的副翼舵机不是用银燕,那就需要手工加长舵臂,方法如图, 舵臂的中间要开孔,套在原舵臂里面,两端捆棉线,就可以了

升降和方向都要做

接下来就可以将舵机安装在机身上了,在如图所示的位置开舵机孔,两个孔之间的距离相当于之前做的舵机加强片

这里要说一下孔开在这里的几个注意点:

1.如果舵机靠尾巴装,那么整机的尾部就会偏重,机头要压相对多的重量才能配好重心
2.如果舵机靠尾巴装,舵机要另外配延长线,延长线是很重的东西
3.很多朋友虽然把舵机靠前装,但连杆做的非常粗大,甚至比舵机还重,这就失去了前移的意义了
4.图中的位置刚好有主翼铰链附近的碳片,舵机可以多借一份依靠,对epp机来说,补强的互相依靠非常重要
5.图中位置装舵机,舵机线应该正好够长

先将塑料片用502粘在各自孔位的两面,不是同一侧,再塞入舵机

这样装好后,线应该差不多够长

这时可以通电调整一下各个舵机的中立点。

方向舵上,量一下舵臂距离中心线的距离,开槽埋碳杆,这样方向舵形成了一个工字形的结构,从实际飞行的效果看,强度足够

接下来进入非常关键的装尾舵机连杆环节,这里新推荐一种超细的热缩管,比棉线更方便操作

尾部粘上一条4mm或者3mm宽的碳片,贯通整个升降舵

升降舵的舵角推荐用这种,方便卡在碳片上,如果没有这样的,把舵角底部弄平用502粘也可以

用502粘好,先插入之前做好的连杆

丈量后切好连杆的长度,我们使用1mm碳杆做连杆,实践证明强度足够!

这么长的连杆,一定要限位,这里我使用4mm厚的epp,或者5mm kt也可以,切几片这样大小的,注意把握连杆和机身的距离,先用略粗一点的杆在限位片内钻孔

之后在碳杆上抹油,来回抽拉,务必保证限位限的好又能运动的顺畅

把限位块粘上机身,碳杆和大头针连杆连接到位,确保舵机臂在中立点时,舵角也在垂直的状态

装完连杆后,记得用螺丝把舵机臂锁好

epp机的灵魂:拉线

一架飞机的好坏,很大程度取决于主翼,主翼的强度是一切的基础,epp材质天生柔软,必需加以克服,传统的“X型”碳棒斜撑加强法效果“过得去”,但算不上非常硬挺,高速俯冲拉升时还是有变形的现象,而且相对拉线而言还是重很多

拉线材料推荐大家使用“鱼线”,又细又结实,徒手几乎无法扯断

把鱼线穿上绣花针,操作起来更方便

先确定好拉线的几个点,我取的是主翼24cm处,不用太靠近翼尖

前后的距离最好一致,拉线时更容易平衡力量,用笔做好记号

在机翼一侧的前缘开始穿线,作为起点,必需绕一圈,打个结,点上502

附上“大力马”鱼线的介绍:
大力马编织线采用超强PE纤维为原料,然后运用线体加强工艺制成一种超圆滑.敏感的渔线。线体表面加入了润滑因子,改进了渔线表面的涂层,光滑的涂层使渔线经久耐用,颜色持久,防止磨损和褪色。它的性能在任何情况下比单丝渔线出色,并在其它超级渔线中脱颖而出。 难以置信的强度与直径比减少缠结,回弹及导线与杆尖的缠绕。打结更方便.保持线结的效果更佳 . 几乎零拉伸性 . 无渔轮记忆 . 极易穿过导线,投掷更远 . 对抗设备和自然风险的良好抗磨损性 . 不会切断导线 . 持久保持性能

如果你不想穿绣花针,也可以像我这样,用一根钝头的大头针来穿线,也很方便

在主翼所有的孔位靠内的位置用502贴上一小片塑料片,边缘靠在孔位上,不要盖住孔位,上下面都要贴

有的朋友可能会在塑料片上穿孔过线,其实效果和我这样差不多的,操作更麻烦

起点绑好后,往机身上的中点绕一圈,注意要刚好过那个支撑杆的位置,拉线有强度的秘诀正在于此:所有的受力点都需要有骨架支撑!

线在杆上绕一圈,先不要点502

线拉过机顶后再穿过另一侧主翼对称的那个孔位,最好先过对称孔位,这样力量好平均

先大概拉成这个形状,主意每个孔位都必需把线在碳片上绕一圈过,除了起点,其他都先不要点502

鱼线有一大特点,就是几乎没弹性,这非常适合拉线操作,如果线有弹性,那你怎么拉都难拉的平均

接下来,从起点开始,慢慢的把线捋一遍,边捋边拉紧,不要过份紧,线刚刚好绷直就行,全部捋过之后,观察一下机身和主翼是否都还保持平整和互相垂直,如果有变形,则说明受力不平均,用手捏住终点,进一步调整各个孔位的线位。最终调整到刚好的时候,线应当是“有点紧”,但不会把机身拉变型,各线依靠骨架支撑,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确定都调整妥当后,在所有孔位点上502固定!!

固定好线,最好测试一下强度,测试的方法是捏住机舱位置,猛烈摇动飞机,如果你看到翅膀和你的手能够0时差的一起运动,像在摇晃一块木板,恭喜你,成功了!

以下贴有我的视频演示: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33469

拉完线之后,再把这根碳杆撑上,上下左右都要撑,这样机翼拉线所产生的强度就能有效的传递到尾部了!!

撑完这批杆后,可以抓住水平尾翼扭动一下,看看翅膀能否和你的手同步运动!!方法在上面的视频里也有体现

楼主:
起落架的制作

起落架除了底面滑跑,还有一大好处:保护螺旋桨,眼镜蛇降落时尤为好用。但很多朋友为了减重取消了起落架,其实没必要,下面教给大家超轻量起落架的做法

我们先看一组商品起落架的重量,靠,5.3克,不能忍的重量~~

开始制作轻量脚架!  用4mm epp或者kt材料切出两个轮子

中间两侧都贴上透明塑料片,用502贴

大头针凹一下穿过去~

多转动转动,尽量顺滑

起落架选用1.5mm的碳杆(不可暴力降落),2mm太重~~,图为单组起落架所需材料,一对就是1.8克,比之前的5.3克爽多了吧?

起落架的固定方法,用502点噢

下部穿过机身,用线捆住起落架和碳片,这样降落时力量就能传递到碳片上,相对不易扯坏机身

起落架注意事项
角度不能张太大,否则容易断,且长度太长
高度要能够让飞机呈抬头势,即机翼有攻角,否则滑跑时很难拉起来

电机固定

电机的固定有很多方法,但目前我只认可“十字架胶带固定法”一种,我个人对电机固定的强度要求是:   用手抓住电机当作手柄,挥舞整架飞机,不松动!多次挥舞不脱落!

如图,这是比较奢侈的碳十字架,每一边都用胶带沾泡沫胶固定在机身,这就是目前我见过最可靠的电机座固定法!!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十字架~ 下面教大家做个简易的

这是用冰棒棍组合而成的十字架,细的那两边用棉线捆住滴502,宽的地方裂开了一些,不要紧,固定于机身的胶带会限制它裂的更大

装在机身上的效果!

f3p机不需要任何的下拉角以及右拉角,正面安装即可

装好后补一下线,可以插接收了

虽然电机座这样固定的很好了,但是当你只抓住电机座扭动机身时,机头还是偏软,万恶的epp,怎么办?
线!!

这样,纵向的十字架尖端与主翼拉线,限制了机头的扭动! 有效减少动力损失,飞机对油门的反应更迅速,最重要的是,重量几乎没增加

换个角度看看

把电池摆散去,感受一下重心位置,我个人是放在主翼的中间,适合3D飞行

确定好重心位置后,开一个略微小于电池外型的矩形孔,把孔边贴一条epp补强一下,让电池能稳妥的放在里面

这里要讲一个3D机的制作技巧:

所有的设备都要贴近机身中轴线摆放,上下左右尽可能的平衡一致,让重心落在中轴线上,这样装出来的机,就能实现传说中的单手扭力滚啦!!单手扭力滚靠的是陀螺效应,无需修舵,飞机就能自旋平衡!

单手扭力滚视频演示: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33640

终于更新完了~  希望大家都能做出又轻又好飞的极品飞机!谢谢欣赏

网友:
好教材,这就开工

网友:
感谢分享 ,做个记号备用

网友:
内容丰富详尽,有图有真相,感谢楼主,收藏了。

网友:
强帖  好技术  顶  学习了

网友:
高手,小飞机也是大学问哈!不比F3A少

网友:
太麻烦,不如买新的了

网友:
学习了
真是做到极致了

网友:
这贴太详细了 一定要收藏啊

网友:
很久没做飞机了,这个帖子燃起了我造飞机的欲望。。。。。。。。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不是一般人能搞得了的

网友A:
麻烦楼主把第一段字搞大一点。。。可以的话请设一个回复才可见内容。

网友:
图文并茂,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麻烦楼主把第一段字搞大一点。。。可以的话请设一个回复才可见内容。

原帖作者出来发话了。这样整理一下看起来非常连贯,舒服多了

楼主:
已经按照原帖主人的要求修改第一段文字。这样版权标识更加明确。

这里也谢谢各位给这帖子加分的模友。我虽然花了2个小时整理,但内容还是原主人的。得到许多加分受之有愧。其实最应该感谢的还是原帖主人。他的经验让广大模友受益匪浅。

楼主:
我编辑了帖子。好像不能设置回复后可见。我以前发贴也不会设置。都是直接了当的一个帖子发出去了。

网友:
看了此文,非常有启发

网友:
不是一般的精彩啊!太感谢楼主了!这里还想问一下,具体的重心位置距机翼前缘%?,就是吊机方便些的重心位置,谢谢了!

网友:
先看到原帖
正想剪切据为己有
发现不用操刀了
哈哈
严重感谢原创以及刀版手
原创不仅大量文字图片,详实细致
更重要的
文字里包含了作者制作飞机的切实感觉:该怎样、不可以怎样
这是我最受益的地方
再次感谢原创

网友:
整理的很好。不错不错。

网友(2010-04-22):
好贴,楼主很用心,学习了!
3D下一步计划!

网友:
好,很详细啊!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