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号手1/35 m1a1改悬挂,豹2拆开了(图+视频)

楼主(2010-01-31):
m1a1的弹簧每根(除了第一个轮没剪)我都剪掉了约3圈,改完后悬挂变化明显,但要达到完美就要换成拼接履带了。迟些上视频。

豹2的生产线估计水平高些,密实度和细致度都高于m1a1,而且接缝都上了胶,很难拆。

我是找到一个小裂缝,逐步扩大。听着胶崩开的声音还挺担心的。豹2的悬挂和m1a1不同,请问前辈们这种弹簧怎么解决?急啊!!!

扔块砖,等玉。

网友:
感谢楼主的大胆尝试和开拓,建议斑竹加精!

网友A:
老兄,能否量一下,坦克后面的电路板尺寸?还有就是,后面放电路板的高度空间,最高能放多厚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兄,能否量一下,坦克后面的电路板尺寸?还有就是,后面放电路板的高度空间,最高能放多厚的电路?

原厂电路板厚1mm,加上插座也就是8mm。
总高度12mm(量不准)。电路板下面是电机。不知能否帮到你。

网友B:
最后那张图上弹簧从本质上和M1A1坦克里一样,楼主切掉一圈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那张图上弹簧从本质上和M1A1坦克里一样,楼主切掉一圈试试看。

我觉得不行。要是能有和这个尺寸一样,直径小一点的钢丝就最好。

网友C:
我的M1A2缺了车前第一个轮子 ,没有配件买啊

网友B:
楼主看一下,豹2的弹簧有几圈,要是有2圈和2圈以上就想办法去掉一圈。因为找直径小的钢丝没那么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一下,豹2的弹簧有几圈,要是有2圈和2圈以上就想办法去掉一圈。因为找直径小的钢丝没那么容易。

我认为不行是因为:这种弹簧不管有几圈(实际有两圈),真正对弹力起作用的实际上是粗细。不知我的看法对不对。

网友:
南宫怎么玩的能把轮子玩掉!佩服!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M1A2缺了车前第一个轮子 ,没有配件买啊

帮不到你

楼主:
我想了一招。大家说靠谱吗?

网友:
楼主试一试,我们鼓励你!

网友:
要让这种弹簧的弹力变小,只能增加圈数或加大圆圈的半径。

网友:
恭喜楼主改造M1A1成功!·

网友D:
给楼主 个 方法

去  乐器店  买 用的 弦

那个线  是 钢丝的  各种直径都有   1MM一下的直径 都是   你可以去看看 一般 3元一包(一根)

网友:
期待搞定拼接履带!

楼主:
大家都来帮忙了,真好,谢谢了!

网友E:
看来最近流行1:35的了 ,我昨晚把我的1:35的KV-1充充电,跑了跑 要是小号把遥控和控制电路还有动力组单独卖就好了!改1:35的遥控坦克就方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看来最近流行1:35的了 ,我昨晚把我的1:35的KV-1充充电,跑了跑 要是小号把遥控和控制电路还有动力组单独卖就好了!改1:35的遥控坦克就方便了

——mym26tank:你的KV-1做得很牛啊!活动履带是用小号手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mym26tank:你的KV-1做得很牛啊!活动履带是用小号手的吗?

现在愁的就是齿轮箱。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来最近流行1:35的了 ,我昨晚把我的1:35的KV-1充充电,跑了跑 要是小号把遥控和控制电路还有动力组单独卖就好了!改1:35的遥控坦克就方便了

遥控和控制电路我拆了玩具遥控坦克的。动力组没合适的。田宫的太贵。

网友E:
回复 网友B:

小号的橡胶履带还是不错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小号的橡胶履带还是不错的

是整體一圈的 還是 一条 2边粘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整體一圈的 還是 一条 2边粘起来的

一体的

网友G:
支持改造。
悬挂弹簧居然还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支持改造。
悬挂弹簧居然还不一样。

是啊!有好建议吗?

网友:
淬火呢··试试

网友:
没办法,这种结构只有调或换弹簧。

网友:
很 不 错 !过了年我也买几个去!现在股票亏死了!!

网友H:
刚进了 看到这里 不知有无金属履带阿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刚进了 看到这里 不知有无金属履带阿

没找到金属的。塑料拼接的也不知哪款适合菜鸟。我看很多前辈都做得很崩溃,有些不敢奢望自己做。

网友H:
喇叭是在哪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找到金属的。塑料拼接的也不知哪款适合菜鸟。我看很多前辈都做得很崩溃,有些不敢奢望自己做。

taobao上找到了 有 小号手 的 不过还未试。

网友(2010-03-02):
16楼基本正解,增大圈数。不过扭转弹簧增加外直径,角钢度基本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楼主 个 方法

去  乐器店  买 用的 弦

那个线  是 钢丝的  各种直径都有   1MM一下的直径 都是   你可以去看看 一般 3元一包(一根)

感谢你的建议。已经改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喇叭是在哪里的??
炮塔里

网友:
哇 其实这样的话 真的不太敢拆开阿 万一拆破了车壳 就报销了一个了 楼主 还有其他办法吗

楼主:
可能不一定那么难。我还没打算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刚进了 看到这里 不知有无金属履带阿

你可以看看这里是不是你想要的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e5889712054b172.htm

网友I(2010-04-06):
弹簧用火烤烤就软了,不过要注意,烤的太过了就没弹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弹簧用火烤烤就软了,不过要注意,烤的太过了就没弹性了。

真的吗?试试!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我的M1A2缺了车前第一个轮子 ,没有配件买啊

号手的1、35m1a系列不是有很多电动的吗?买盒电动的不就有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号手的1、35m1a系列不是有很多电动的吗?买盒电动的不就有了吗?

他的m1a1没两天就出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