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的几项小改造(锁紧. 托板轴承.转速表)

楼主(2010-01-31):
西马特x1的锁紧要用内六角紧麻烦.改造一下好用多了.   托板先研磨,调整消回差,再加滚珠轴承,再加推力轴承.改后顺畅多了. 不改动铣床外加转速表,很实用.

铣床 转速表

先把他拆了

先把他拆了

铣床 转速表

打磨一下内孔

打磨一下内孔

铣床 转速表

攻丝

攻丝

铣床 转速表

加装锁紧把手

加装锁紧把手

铣床 转速表

锁紧定位

锁紧定位

铣床 转速表

没有4爪,做个简易花盘

没有4爪,做个简易花盘

铣床 转速表

上床找正

上床找正

铣床 转速表

开车

开车

铣床 转速表

开车反面

开车反面

铣床 转速表

车好了下滚珠轴承

车好了下滚珠轴承

铣床 转速表

装推力轴承

装推力轴承

铣床 转速表

丝杠车一刀.加装推力轴承

丝杠车一刀.加装推力轴承

铣床 转速表

好了 准备装

好了 准备装

铣床 转速表

车一个小东西钻孔装上小磁铁

车一个小东西钻孔装上小磁铁

铣床 转速表

把计数器固定在铣床的外壳上

把计数器固定在铣床的外壳上

铣床 转速表

配一个12伏外接电源

配一个12伏外接电源

铣床 转速表

效果

效果

网友:
我的X1也加了推力轴承,不加简直不行,恐怕这是X1最大败笔。

网友A:
请问用多大的推力轴承和滚珠轴承?什么型号?

网友:
X1看起来好小好小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用多大的推力轴承和滚珠轴承?什么型号?

推力轴承:内径8、外径16。

网友:
請問外加转速表那裡可以買到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2010-11-13):
X1没见过,X2跟7032放在一起真的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