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鸟帮我看看阿,降落不成啊!

楼主(2010-01-31):
飞机情况:50级3A机,平尾无翼型。三叶52二冲发动机,260CC邮箱,满油起飞翼载荷约70克/平方分米。

视频说明:第一次没降下来,失速了。满头大汗救机的场面被车车挡住,没有拍到。第二次降落,感觉速度不敢再慢了,下来弹第一下的时候,感觉高度可以,正欣慰呢,飞机直接跳起,动能变势能。。。随即失速,没得救了。。。起落架又掉了。。。

故事背景:新手新飞机,50油这是第13个起落,起落架掉了5次,情况如下

       1、第一次降落,高度0.8米左右,失速,救平后把起落架拍掉。。。

       2、有2次,一次降落后滑跑,撞石头上了,另一次撞砖头上了。

       3、有2次了,像今天这样弹跳的。

新手,水平低、技术差。

我是想请教:

       1、从视频来看,我的飞机的降落速度和失速速度是否正常呢?

       2、这个场地是否可飞这样的飞机?需要多老的鸟才能在这个场地飞行呢?毕竟所有受的伤都是降落来的,心里有点儿打鼓。

虚心求教,不胜感激阿!

网友:
满油起飞翼载荷约70克/平方分米。
请教这是怎么算出来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估计是说算机翼面积吧,买飞机的时候商家有标啊。

网友:
降落速度太快会导致飞机弹跳,你应该把速度在降低,然后飞机快落地的时候稍稍拉点杆,那样就会好很多!固定翼如果把降落联系好了基本就算成功一半了!!祝你早日成功!最后建议一下,新手最好先上个上单翼练习机找好感觉以后再上这类机型!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感觉再慢就失速了,第一个降落时的速度已经。。。。还是失速。

网友:
根据你的食品看,我感觉就是你的升降舵没含住。降落最好在远处先把高度降下来。叫他慢慢的飘过来,油门要根据飞机的速度和姿态掌握加减的。看完视频你现在主要是在接地的瞬间油门和升降舵的配合不是很好。。多练下低空低速通场会有帮助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我升降舵大概拉了1/4到1/3的样子,我这个机升降舵有点儿问题,拉满了会滚,心里有点儿阴影。。。

希望就是这个问题,下次再多拉些升降,速度再慢些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升降舵大概拉了1/4到1/3的样子,我这个机升降舵有点儿问题,拉满了会滚,心里有点儿阴影。。。

希望就是这个问题,下次再多拉些升降,速度再慢些看看。

拉满会滚     是不是水平尾翼的两个躲面动作不一致啊,没在一个水平线上啊。。或是拉升降躲的时候无意中带动方向舵啊。(我就犯过这个毛病的)或是你的动作太大,在慢速的时候没有舵效导致失速滚转的。要不不会滚转的。。

网友:
其实降落就是要把握好速度,根据不同的机型掌握好,最好的办法就是让飞机以最低的速度过场,掌握好飞机的最低速度后再进行降落练习!低速过场的要点就是让发动机以最低的转速能让飞机不失速的状态下飞过,还有就是油门不是放在一个点上就不动了,要随时微调的!LZ不要着急,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急不得。。。。。。祝你早日练成

楼主:
回复 网友C:

晚上修机,顺便又检查了下升降舵,首先不会是混控的问题,已经改了尾部的双舵机,改完以后用20多厘米的碳杆(就是450的尾撑杆)延长以后调整,是平的。

另外也随意猛打了几下升降舵,的确是会带到方向舵,不过也就是抖一下,幅度很小。。可是飞机在天上却滚的很厉害,而且就像是边拉升降边打副翼那样,速度还挺快的。。。。

网友:
纯属技术问题,LZ还不到飞F3A的时候,看录像LZ可能连练习机也降不好,建议先搞个火鸟练练降落吧。说的直了点,不过是真话,希望LZ别见怪,哈哈

网友:
速度还是高,发动机的怠速是不是不够低呢???如果是就熄火降落,转过最后的湾就熄火下滑降落。

网友:
呵呵,LZ去弄一个火鸟或者是练习机玩玩吧,新手飞3A很危险,由视频看来,LZ的升降舵貌似有点儿问题,降落是让飞机飘滑下来的。我从视频上看来,LZ飞得太小心了…好象不敢拉杆一样,嘿嘿,用模拟器练练,效果也可以的…祝你成功

网友:
50\3A,的升降舵角度要小一点,30度以下吧,不知道你设置的是不是太大。这是50\3A这种飞机空中拉满升降舵会向一侧偏转滚转的原因之一。
还有几个原因:2、为什么这种飞机做筋斗时会向一侧滚转呢?这是3A纵轴结构过长横转相对短造成的。所以做纵向圆周就相对来说不稳定些。这是正常的。
3、拉筋斗要将飞机调正,如果不正也易造成这种现象。
4、要有适当的速度,太慢惯性不足也不行。
5、还有就是操纵了,高手手法准确性更高,可以做很小很正的筋斗,也不会偏转的。
你的降落录相看了两遍
我感觉是,速度快了些,要再降一些速度就好了。
50、3A这种机型,滑翔性很好的,滑翔的距离也很远的,这是翼型原因之一,它和3D不同,所以要将飞机拉到很远的距离,主要是对正自已要落的跑道,控制高度、远度、速度。还有经常的练习,着陆,但是每次不一定要落下来,反复多次有意体验降落时的,高度、远度,速度,等有到最佳的时机在着陆就好了。
个人意见,供你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今天又去飞了3箱油,练习了十来个降落,经过大家的指点,今天降落感觉要好些了,多拉些升降舵速度比之前慢了一些,但是感觉最多也就拉50%的舵量,今天拉升降横滚的更厉害了。

晚上把飞机重新调整一下,再向大家汇报。

网友:
你的升降舵有问题,应该是你在 装的时候升降舵两片舵不在一个平面上,建议你重新处理一下,你这飞机现在的状态,没人能降落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今天又去飞了3箱油,练习了十来个降落,经过大家的指点,今天降落感觉要好些了,多拉些升降舵速度比之前慢了一些,但是感觉最多也就拉50%的舵量,今天拉升降横滚的更厉害了。

晚上把飞机重新调整一下,再向 ...

我有一架CAP232也有过拉升降舵就侧翻,后查出是左右两半个升降舵的连接强度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今天又去飞了3箱油,练习了十来个降落,经过大家的指点,今天降落感觉要好些了,多拉些升降舵速度比之前慢了一些,但是感觉最多也就拉50%的舵量,今天拉升降横滚的更厉害了。

晚上把飞机重新调整一下,再向 ...
我建议你查一下接收机电池,我有一架像真机升降舵拉大一些就会滚,后来发现是接收电池的问题,其中一节坏了量电压够,一加负载就剩零点几伏了。

网友:
检查下舵面 如果没问题 就在发射机上减少下升降舵的行程量 或者移动下舵角的扣眼 减小下舵量 再就是多练习低速低空通场 掌握好这架飞机的临界失速速度

祝你成功

网友:
练习还是最重要的,我一个朋友有一次平尾掉了一半也没出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