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7 控

楼主(2010-01-31):
我用的dx7控 接收用的6100 飞kt固定翼 飞机到高空后 偶然低头发现控的显示屏上正常的信息都没有了 只在显示屏中间显示从左到右一道横线 但是飞机没有失控 等飞机下来 重新启动控 又恢复正常 请问朋友们是什么原因啊? 盼望知道的能解答下啊! 谢谢

网友:
你说的问题我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A:
飞行时一般看着飞机,不低头看屏幕的
控屏保了吧

网友B:
Lz够强!看屏幕不看飞机~~~~~~~~~~~~

楼主:
看来是 疑难杂症啊
飞的很高很高 就可以休闲下了嘛

网友C:
可能是屏幕的和板子的排线虚焊了?

网友D:
别说遇到过, 连听都没听过 .............
不会是楼主的控有屏幕保护功能吧 .............
飞飞机还有时间看控屏, 潇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