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调刹车问题

楼主(2010-01-31):
请问在飞固定翼的时候电调要不要刹车,设了刹车对电池电机有什么影响?谢谢!

网友:
一般不建议用刹车,具体影响也不好说是正面或者负面的。

网友A:
滑翔机使用折叠桨时可以设置刹车,这样在收油门后桨马上停转,在空气阻力的驱动下立即折叠,提高滑翔性能。
其它固定翼飞机一般不设刹车。

网友:
不设刹车,这样就能让螺旋桨来减速,缩短滑翔距离。

网友:
要设刹车,这样就能让螺旋桨停转,增加阻力,起到缩短滑翔距离作用,类似减速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滑翔机使用折叠桨时可以设置刹车,这样在收油门后桨马上停转,在空气阻力的驱动下立即折叠,提高滑翔性能。
其它固定翼飞机一般不设刹车。

学习了。

网友:
不知道有没人试过,落地后反桨效果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