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试3G无副翼系统

楼主(2010-01-31):
2007年第一次在3D大师赛上看到杨格用无副翼系统样机参赛。现在拿到了亚拓3G无副翼系统,用了三个小时安装调整好就迫不及待地和薛童铭冒着毛毛雨去试飞。飞行感觉不错,与原来的有副翼系统没有很大区别,感觉动力大了许多,反映也快了一些。拍了几张照片与各位模友分享。

网友:
不错啊,哈哈!PS:staysee的机壳真是漂亮~

网友A:
薛爸, 能否提供点安装的心得和该注意的地方造福一下我们大家?

谢啦!

网友:
高手更能体会3G的味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薛爸, 能否提供点安装的心得和该注意的地方造福一下我们大家?

谢啦!

不谢。整个系统按说明安装调试很简单。需要注意的是三维陀螺仪的安装。一般的陀螺仪只感应Z轴旋转,所以可以在水平面上任意放置。三维陀螺仪的X,Y,Z三轴都要感应,所以必须按指定方向贴得横平竖直。建议用一个长方形物体靠在水平固定柱上做为一个小小的工装来确保横平竖直。另外建议用毡扎带穿过底座将陀螺仪略为固定,特别是在用了两层泡沫胶的情况下,因为由振动引起的X和Y向的转动会影响飞机在这两个自由度上的的稳定性。
另外,薛童铭网站http://www.BrandonXue.com《安全区》栏目的一些有关安全的小贴士也许对各位会有点帮助。

网友B:
 请教下薛爸,反装脚架的原因,有什么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薛爸,反装脚架的原因,有什么好处

两个原因:
1)我把后缓冲垫装在脚架里面,反装脚架可以让重心在缓冲垫前,放置稳定。
2)为配合我在车内装的飞机固定架,运输方便。

网友C:
为什么3G尾舵跳舵呢?你的跳吗?

网友:
好东西啊无副翼准备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3G尾舵跳舵呢?你的跳吗?

我的尾舵仍然使用611.

网友:
这套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