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是用什么材料做阴模的

楼主(2010-01-31):
大家是用什么材料做阴模的?  看论坛里有用石膏的,有用水泥的,用环氧树脂或者硅胶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你钱可以去买铝材做都可以!用是什么都可以只要可以做模的就可以拉。我本人用的都是一次性的石膏做模!

楼主:
石膏的阴模多做几条船就不行了吧? 掉粉末呀

网友:
石膏方便嘛。。。。掉就掉呗,多做几次就当是练手呗。。。

网友:
还是  石膏 好用,,,,,,,,

你又不开厂,要批量,自己玩也就翻几个,,,,,

网友:
石膏够你搞几条船拉..都说你想重复使用的话用铝材拉..包你出1千条船模都不变形啊! 一条65CM长的铝材模要1500就是一半上下2个模在加上零部件要3000元左右拉石膏就几十米就OK拉

网友:
   那做陶瓷的泥。。。。做啊。。。做好了烧一下

楼主:
环氧树脂的貌似结识 成本又不高,有做过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环氧树脂的貌似结识 成本又不高,有做过的吗?

用不饱和树脂和胶衣效果更好

网友:
环氧树脂和不饱和环氧树脂的差别在于重量和韧性问题拉!环氧树脂就是重韧性强不不饱和环氧树脂是轻可是韧性较差!所以我建议用环氧树脂做模不饱和环氧树脂做成品!

网友:
不饱和又臭…又变形

网友:
如果不是批量做的话, 看自己取材哪样方便顺手就用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