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小铣,看改数控难度大不大?

楼主(2010-01-31):
 最早计划的加工过于复杂,放弃,改了设计,由于自己加工不了又复杂了,又放弃!
终于能手动3轴了,由于设计了皮带传动主轴,转速太高皮带不行,失败,最后改了修边机!
发出来晒下!之前想搞个螺丝试下,结果把刀烧了!

楼主:
 自己手摇,瞎搞的刀路~!

网友:
30000转那么大的刀烧刀正常,铣不用那么高的速度,雕可以用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64MM直径的300-500W左右的低速扭力型电机!

网友:
木头就这样 可能吃的太深了 你试试浅点就不大容易糊了  俺用手持雕刻机 经常这样烧糊的 哈哈

网友:
改数控没问题,都是可以改的

网友:
修边机? 转速太高了!不能用的,如果一定要用就液体冷却

网友:
修边机当主轴转速太高, 不可取呀!!

楼主:
这机器改数控,是不是最小也要用3A的57*57以上的电机啊!

网友:
你的这把正玄铅不错呀

网友A:
楼主修边机的精度怎么样?
能不能夹铣刀
此机造价是多少!?

网友B:
不是修边机转速高,是楼主用错了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修边机转速高,是楼主用错了刀。

是啊,用了普通的粗铣刀
通过这次使用,使我了解了什么叫烧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边机的精度怎么样?
能不能夹铣刀
此机造价是多少!?

 俺目前连个表都没有,也还不会打表,只能说看上去挺直的

网友:
买个直流调速器调速好了。

网友:
能不能夹铣刀
此机造价是多少!?

楼主:
夹的就是铣刀,只不过是普通铣刀,用合金的据说就不会烧了!
目前造价2000左右,是左是右就看个人身边的加工环境了!
特别声明:此机没有精度可言,装配的时候都没有打表,拖板本身精度也不好,自己观察,感觉个轴误差在0.5MM左右
贴塑带都买了,一直懒的拆,等有了表,贴了塑应该可以提高到0.1MM

楼主:
目前还没买合金刀,搞不了金属,改数控暂时先放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