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18A 和 0618B 的区别到底是什么

楼主(2010-02-01):
好像就外观有区别,内部皮带盘的顺序有区别,其他都完全一样,但是A外面写的是加工直径9厘米   而B写的是回转直径18厘米,文字游戏?

网友:
外观区别 0618B为了提高加工效率 降低制造成本 改为方头 (现在产机器绝大部分都是四四方方也是这个原因)    所有上大部分圆弧造型的地方都改为方型

导轨加长40毫米  主轴皮带轮掉转
原装电机有一小批次配装0.37千瓦的 0618A都是0.25

其他的绝大部分零件 所有附件通用

加工范围  0618A是90X200     90是指半径  0618B是标的180X240  180指的是直径  就是一回事  就你说的文字游戏   但是0618B的极限回转直径比0618A大一点点  就那么不起眼的一丁点

网友A:
加工范围  0618A是90X200     90是指半径  0618B是标的180X240  180指的是直径  就是一回事  就你说的文字游戏   但是0618B的极限回转直径比0618A大一点点  就那么不起眼的一丁点
0618A加工长200mm,0618B加工长2400m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工范围  0618A是90X200     90是指半径  0618B是标的180X240  180指的是直径  就是一回事  就你说的文字游戏   但是0618B的极限回转直径比0618A大一点点  就那么不起眼的一丁点
0618A加工长200mm,0618B加工长2400 ...

2400mm

网友:
我说怎么圆形的看着顺眼呢,原来它造价高。

楼主:
顿悟啊

我一直奇怪要是回转直径9里米那的多小啊,导轨加长40毫米还是很有意义的

林外,我记得是回转直径9厘米,不是回转半径吧

他是不是说鞍子上的回转直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