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7 感度设置奇怪问题。。。。。

楼主(2010-02-01):
机子配置:TY450V2+410M+GY401+9257     控DSX7(已改美国手)
此套设备已飞了个把月,直到上星期大炸一次,换了很多东西,全新再组装起来,,,,虚位,顺滑度都非常好了。。接着试飞。尾巴刚刚的。。无追尾,到菜单里一看,感度是100 ,不管它了,能锁得住就继续飞吧,到了前两天小炸,只是换了横轴。再飞,这回有追尾了,把感度向下调到88,无追尾,也是刚刚的,但在调低感底的同时,问题来了,,,,尾巴速度变快了。。。越往下调,越快。。。。。无解了。。。

控的设置:感度线接GEAR
系统菜单:INPUT SELECT

    AUX2               GEAR
AUX2  SW        GYRO SYS

功能菜单:GYRO SENS

AUTO  0:100
            1:100
其它的功能菜单都是基本默认。。。。陀螺跟感度的反向也是默认

网友:
50-100 锁尾模式 实际锁尾感度= (g-50)x 2

0-50 普通模式 实际普通模式感度=(g-50)x(-2)

50=陀螺仪不起任何作用

网友:
老金```G代表什么的?

楼主:
老金,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实际锁尾感度=锁尾 实际普通模式感度=非锁尾

楼主:
另一种理解,,,50-100 为感度正时(功能菜单里REVERSING SW 的GEAR正反向)的调节,当感度反向时用0-50来调节。。。50的时候,陀螺无效.

楼主:
搜了下论坛,发现千红兄的贴里讲到.....

引用:1陀螺仪的感度值如果重新调整过,那么最大的左右自旋速度也会跟着改变(感度大,自旋慢;感度小,自旋快),你可能又需要调整Rudd行程或D/R来改变自旋速度,让尾巴更跟手些

2 尾舵机摇臂上球头固定位置是很讲究的,不同的飞机需要不同的长度来对应,太长的话感度就要调小,尾巴会过于灵敏,锁尾力量就不够一些,太短的话反之,由于770T的停止感度比例是写死的,所以在调高陀螺仪感度的同时,停止感度也会被提高,所以会产生自旋停下来后尾巴比较明显的回弹,这就需要综合地想办法把陀螺感度降下来些

相信是我换了尾舵机摇臂上球头固定位置才造成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