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老工人大叔 给了我一个宝贝 发给大家看看 顺便提个小问题

楼主(2010-02-01):
就是下面这个直流电子调速器 感谢大叔
  对电子这方面我不太懂
   有个问题 大家所说的 变频器的用处是不是也是给电机调速的 而且减低速度 电机扭矩不变 或者变化比较小
  昨天我也试验了一下 这个调速器  我把转速调到大概几十转 力量也很大啊 用手根本抓不住
  这个电机的转速标注是4500转 降到几十转 扭矩应该很小了
  还有昨天老工人大叔发个帖子问了下反正转的问题 最后的结论是 在轴头一面看逆时针方向转是正转
不过今天早上我又看了一下 感觉还是有点问题
  这个电机标注工作状态是正转  那么以我们的说法来看 轴头方向看逆时针转是正转 但是轴头有个螺丝孔
应该是压紧皮带轮的 这个螺丝孔的螺纹是反螺纹 这个怎么解释啊
电机转动时 这个压紧螺丝 就越转越松啊

我试了一下电机低转时的力量 用手无法 弄停
[wmv]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37370795/v.swf[/wmv]

网友:
应该是闭环调速才有低速大扭矩的性能。

网友:
应该不是用:是不是低速时用手能抓停来评判低速时是不是扭矩低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下面这个直流电子调速器 感谢大叔
  对电子这方面我不太懂
   有个问题 大家所说的 变频器的用处是不是也是给电机调速的 而且减低速度 电机扭矩不变 或者变化比较小
  昨天我也试验了一下 这个调速器  我把 ...

据我所知,变频器是通过改变频率给交流电机调速的,电机速度改变时电机扭矩基本不变,当变频器频率超过交流电机标称范围时(比如F超过我国市电50HZ标准时),交流电机的转速也会超过标称值(如果F=50,转速为2900;F升高转速也会跟着升高)。你这个直流电子调速器我从外观看可能是利用恒流源来给直流电机调速的,我认为是改变电压时电机的电流能够基本保持恒定不变,使扭矩变化不大。并不是变频器。

网友B:
折腾兄弟要扭转乾坤啊。楼上说的对,不过我看不像变频器,我单位要处理一台变频器(3KW),不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腾兄弟要扭转乾坤啊。楼上说的对,不过我看不像变频器,我单位要处理一台变频器(3KW),不是这样的。

我当然知道这个不是变频器
我不明白的就是 减压以后扭矩感觉挺大 是不是这个调速器 变速以后能一定程度的 保证扭矩

网友:
能看看电子调速器的裸体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当然知道这个不是变频器
我不明白的就是 减压以后扭矩感觉挺大 是不是这个调速器 变速以后能一定程度的 保证扭矩

看不出接入电机是几根线,如果超出两根线就可能是闭环调速。如果只有两根线就是这个调速器有稳速电路。简单的说就是引入了电流正反馈,电机受力电流增大时调速器马上增大输出电压或脉宽。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
 调速器如果有恒流电路的话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保持力矩

网友C:
折腾兄。。。
大大送的这个可能是通过脉宽调制(PWM)改变输出功率的。。。
好东西呀!!

网友:
直流电机是恒定转矩的调速特性,转矩与转速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折腾兄。。。
大大送的这个可能是通过脉宽调制(PWM)改变输出功率的。。。
好东西呀!!

是啊 我虽然不晓得这调速器的功能 不过我也知道这是个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变频器是通过改变频率给交流电机调速的,电机速度改变时电机扭矩基本不变,当变频器频率超过交流电机标称范围时(比如F超过我国市电50HZ标准时),交流电机的转速也会超过标称值(如果F=50,转速为2900 ...

哦 原来是杭叔啊
今天我又去机床市场了 看到了几个小床 都2400左右 还有一个车铣一体 3600 都没讲价
变形金刚我又问了几家 都没有 不过我找到一点线索  这个机器是军用的 好像是什么车上用的 还听说这东西沈阳有 我这没有 老工人大叔说以前有一台 我也问了那家  他说有个人6000买走了 后来转了8000
我会继续留意的

网友:
你来我往.........................真好。

网友D:
这东西真好,贵不贵啊,我也去买个,正好装木工修边机前边,应该就不会烧刀了吧

网友:
啊   楼主真有福气  能得到这样的宝贝  我也有台这样的电机  180伏的 1HP的  转速也是4500转    可是就是找不到你发图的这东西  能告诉哪里还能找到吗 ?   我用可调交流变压器 加二级管 式供电过   电压从6伏到180伏 都能运转  可是扭矩还是有影响的  不知道和你用的这东西区别在哪里

网友:
好东西,还带变速的。我们单位有很多蠕动泵,也是类似原理(高速低速都能保证力度),拆开看过,里面线路电机都是极品。只是这东西都是进口的,贵死。也没见有报废不要的。

网友E:
刚才从淘宝里找到了   不想打这东西还不便宜 那价格快可以买二手变频了    不过看介绍  楼主这款 才适合0.3KW呀  看你那个电机 不会小于 1HP的  那这个够用吗

网友:
我也想要一个呀,不知哪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真好,贵不贵啊,我也去买个,正好装木工修边机前边,应该就不会烧刀了吧
这东西好像不便宜 不过真是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才从淘宝里找到了   不想打这东西还不便宜 那价格快可以买二手变频了    不过看介绍  楼主这款 才适合0.3KW呀  看你那个电机 不会小于 1HP的  那这个够用吗

现在感觉是没问题 加到160v的时候 用轴头顶木板 把木板钻了一个14mm的 坑  感觉转速几乎没怎么变

网友:
那个调速器是一方面,但主要因素是直流电机特性低速扭矩大决定的,也就是你使用这个调速器带这个直流电机,它起的作用和变频器带交流电机是相同的。像早期的电车,电动车,都是直流电机。
直流电动机的特点
  (一)调速性能好。所谓“调速性能”,是指电动机在一定负载的条件下,根据需要,人为地改变电动机的转速。直流电动机可以在重负载条件下,实现均匀、平滑的无级调速,而且调速范围较宽。
  (二)起动力矩大。可以均匀而经济地实现转速调节。因此,凡是在重负载下起动或要求均匀调节转速的机械,例如大型可逆轧钢机、卷扬机、电力机车、电车等,都用直流电动机拖动。

楼主:
原来是这样  看来我这个电机也不错

网友(2012-11-14):
现在我的眼睛里面  ,看到什么都是宝了!

网友:
这个货很危险  玩起来小心   我的低速启动直接把一个10KG的弹簧秤给拉飞了 地板都被砸了一个小坑     就是不知道哪里有匹配的碳刷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