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前辈:雷虎50PRO发动机调教

楼主(2010-02-01):
小弟刚刚入手了一架雷虎50V2.5,自带雷虎50PRO发动机.这发动机用的人很少,
也知道不如OS蓝头好用,但出掉这个再去买很麻烦,也亏不少.小弟不追求暴力,只
求稳定能用就好.
搜了半天,坛里只找到一个03年的帖子,说是主油针3.5圈,副油针2.5圈,还没说
是什么型号的发动机.
哪位路过的前辈又用过的,恳请指教一二.至少能告诉我再啥范围内能打着火.
先谢过了.

网友:
雷虎新发动机的话主油针3.5圈,副油针2.5圈差不多,边磨边调吧。雷虎发动机油针圈数和OS的不一样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周末先按这个发一下试试能不能发起来.

网友:
如果是新机建议看说明书,严格按照上面的说法调试。老机自己没把握又要保险那就去飞场请教老鸟!

说明书是最权威的,剩下的就是自己的经验积累了;别的都只能参考,发动机调试这个东西靠帖子是说不清楚的。

楼主:
谢楼上的.jj和发动机都是新的,说明书也有.但俺是个"半文盲"看不懂英文.
也怪了,为啥不论台湾机,日本机还有电子设备说明书都是英文尼????

装机是网上下的中文版说明书,发动机说明书就找不到了.哪位老大有给发一份.

之前弄过一个垃圾油鸡,对调发动机多少还有一点心得.就是想知道一个大致范围能打的着火,
之前一个油鸡由于连续长时间启动,没飞几次启动轴,启动头,离合器风扇座都不行了~~~~

这新的不敢这么试了,才来求教的.

网友:
帮顶吧,雷虎的不会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楼上的.jj和发动机都是新的,说明书也有.但俺是个"半文盲"看不懂英文.
也怪了,为啥不论台湾机,日本机还有电子设备说明书都是英文尼????

装机是网上下的中文版说明书,发动机说明书就找不到了.哪位老大有给发一份 ...

玩过油机就有底子了,说明书看不懂可以请别人翻译一下咯,如果你愿意对着说明书自己研究这个发动机,我可以帮你翻译,不过你要把发动机原文给我,我没有这个发动机。。。
这些东西我还是相信自己的手,包括装机和调机,特别是油的!

楼主:
楼上的真是个热心人. 个人挺喜欢自己琢磨东西的,呵呵.那说明书翻出来怕是要三五千字呢.这周末我先按主油针3.5圈,副油针2.5圈试着发一下,只要能打得着,我就差不多知道怎么调了.
实在不行就发给你,挑主要替我看一下.拿给别人翻,不懂发动机的,也说不清楚.

网友A:
如果用雷虎发动机。注意2点:1,雷虎发动机缸压都偏大,建议在原来的缸垫基础上,多加0.2-0.3毫米厚的垫片,减小压缩比。2,连杆容易断裂,不能飞暴力,宁愿微量富油,也不要贫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雷虎发动机。注意2点:1,雷虎发动机缸压都偏大,建议在原来的缸垫基础上,多加0.2-0.3毫米厚的垫片,减小压缩比。2,连杆容易断裂,不能飞暴力,宁愿微量富油,也不要贫油。

多谢指教,1,小弟新手,刚刚会粗调发动机,改造缸垫自己搞不定啊;2,现在只能飞飞温柔航线,暴力飞行肯定要换发动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真是个热心人. 个人挺喜欢自己琢磨东西的,呵呵.那说明书翻出来怕是要三五千字呢.这周末我先按主油针3.5圈,副油针2.5圈试着发一下,只要能打得着,我就差不多知道怎么调了.
实在不行就发给你,挑主要替我看 ...

没问题!如果需要就翻译磨合部分翻就ok了。
我的os91hz的高速、中速都是2圈开调,怠速一般默认。(千万别参考 )

如果垫片套装里面附带了,其实装很方便,把缸头散热那几个螺丝拆下来就可以加了;如果没带就不太好找了。。。

楼主:
汇报下进展:
2月5号按主油针3.5圈,付油针出厂设置+1/3圈,打着了.不过太富油了,不太好着.
怠速磨合一箱油,这一箱油足足"怠"了80分钟(包括付油箱),差点没睡着了.
随着磨合转速逐步加快,喷的满地是油.都是很粘稠的黑油(我用TOP15%,绿色).
6号悬停两箱油,继续磨合.依然喷黑油.当天上海大概有六级风,悬停的好艰难.
一箱油大概能悬停超过20分钟(不包括付油箱),因为中间有休息,计时不太准确,但绝对超过
很多网友说的12~15悬停航线.
接下来,准备收些付油针(富油比较难发动),再悬停2~3箱油后拆下火头和曲轴箱盖用无水酒精冲洗一下发动机内部.
就算初步磨合好了,再航线个3~5个起落就拉高速调整主油针.

各位前辈觉得是否可行?是否还有其他要注意地方?小弟第一次磨合新发动机,以上方法全部是参考论坛上贴子,请多多指教.

网友B:
出厂副油针最好别动!

我用的就是原厂50PRO引擎,心得如下,仅供参考:

建议:
1,出厂副油针最好别动先
2,主油针3~3.5圈,先能起动起来,地面磨合一箱油
3,后续逐渐缩回主油针!
4,大约空中磨合10箱油后,根据具体状况再配合调整主副油针!

同款的每颗发动机状况都不同,再加上燃油的不同,硝基含量的不同,天气,温度~~~
太多因素了!

慢慢摸索一下吧!
掌握规律后,万变不离其宗!!!

再有问题,可到上海SKYHOBBY店咨询兼调试!

我用这颗,感觉还好(当然,看你要求了!)手上功夫到位的话,柔美的3D没问题!
此颗引擎最大特点:省油!

想动力大点,换个60级别或其他好的消音器,力道马上来!(当然,引擎寿命相对会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就是原厂50PRO引擎,心得如下,仅供参考:

建议:
1,出厂副油针最好别动先
2,主油针3~3.5圈,先能起动起来,地面磨合一箱油
3,后续逐渐缩回主油针!
4,大约空中磨合10箱油后,根据具体状况再配合调 ...

多谢前辈详细解答。稍微开大付油针只是为了富油磨车。出厂位置我记得呢,知道付油针调乱了凭我的水平找不回来。
现在感觉富油比较厉害(喷油不说,悬停5分钟下来甚至可以用手摸缸头1~2秒,估计连90度都没有)就像你说的主油针也得收一些。
飞了几趟发现真省油,感觉不比之前用过的OS32费。经济性很好。对于动力要求不高的初级模友还是很适用的。

网友(2022-01-03):
继续,别让它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