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防尘波箱 呼呼~~

楼主(2010-02-01):
由于HL坦克的波箱没有任何防尘措施,去海边玩圈沙滩回来后,波箱基本就罢工了.
前天又扫了个波箱,仔细研究是有细沙碎石卡在了波箱的齿轮之间造成磨损加剧的,家里还有个剩余的合金波箱,晚上闲来无事,自己动手换上后,感觉需要做下波箱的防尘工作. 用废旧的塑料壳子做的防尘壳  呼呼~~    粗制滥造滴. 大家别笑我 .....

找好废旧碎料量好尺寸

找好废旧碎料量好尺寸

按波箱大小剪裁开来

按波箱大小剪裁开来

用打火机慢慢烘烤 用手折出角度

用打火机慢慢烘烤 用手折出角度

火机加温 手工定型

火机加温 手工定型

装车后的效果

装车后的效果

有缝隙的地方 透明胶粘下酒OK啦

有缝隙的地方 透明胶粘下酒OK啦

最终效果 嘿嘿~~

最终效果  嘿嘿~~

网友:
.........
虽然简单,可是实用..

网友:
不错,但是要冒着手被烫起泡的危险

网友:
不错,效果如何?

网友:
还要注意电机哦

楼主:
效果应该不错  关键是起防尘的作用就行
电机没事 电机没包在塑料里 不影响电机的散热 呼呼~~
可不是嘛  自己一个人干这个活  2只手 要拿着波箱 还要掰塑料 还要用火机烤  呼呼~~  难道可想而知

网友:
那个塑料膜和电机连接的部位不会烤糊吗?

网友:
实用主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塑料跟电机不接触的
只是右边的塑料塑料罩 火机烤的有点过度(一个人连烤带掰的不好控制),所以加点块透明胶纸粘了下,
粘在了电机的旁边一点  应该不会妨碍电机散热滴  呼呼~~

网友:
呵呵,很好啊,简单实用,起到防尘作用就好了。

网友:
把马达上那控 也弄上防尘吧

网友:
实用!本来还想做铝合金的防尘罩呢!这下省心哦了!hehe

网友:
相当实用啊!!

楼主:
对大家有帮助就好 个人很欣慰.
12楼的同志 你说把马达也罩上 个人感觉马达工作会有热量产生 用塑料包起来对散热不好 所以没包
呼呼~~

网友:
用电吹风更方便。嘿嘿

网友:
简单实用

但不太美观,
另外不会影响散热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美观????
它是装在坦克里面的哦...要美观干嘛?  实用就好  呼呼~~
别包住电机就没问题
波箱齿轮摩擦产生的热量很少很少的. 主要是电机有热量

网友:
防尘又隔音,顶

网友:
用有机玻璃也可以做 与比较容易产热的地方可以拿一个木条或者金属支柱支起来就不会烤糊了 木头比较好隔热效果好或者其他东西不导热的也可以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有机玻璃加木条外观漂亮 又耐用 效果肯定好
不过比较麻烦 毕竟坦克里面空间有限 虎式坦克还好 换成3号小体格的坦克就....

网友E:
这样不好哦....

网友F:
以前看过有用TT的

网友G:
金属波箱? 我觉得可以用可口可乐的听装瓶来做,另外,金属波箱既然封闭了,最好在里面上黄油。

网友H:
其实还有更简单的方法,直接用保鲜膜把整个波箱包住就是了。其实,你这个壳子还是有不少缝隙的,用保鲜膜的话,是带自粘的,真正的防尘啊。而且保鲜膜脏了、破了就换,方便快捷,几乎没有难度和成本的问题 。其实,另外还有一种材料可选,那就是铝箔,大点的超市就有卖的,一般是跟保鲜膜等厨房用品放在一起的,一般用来油烟机或者墙壁防油用的,那铝箔很薄,很好成型,不过还是要用双面胶之类的来粘贴。

网友I:
这倒是个不错的办法!值得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