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老安不上为什么

楼主(2010-02-01):
G4在家里的电脑装上了,很好,在单位的电脑总也装不上,说是我的文档文件夹里,少一个INI的文件,这是怎么回事.在单位装就是先装到D盘了,就不好使.卸了重新装到C盘也不好用.有高手知道如何解决吗.安装版应该没问题,因为在家里的电脑已经装上了,直接装到了C盘,就没这毛病.可是单位的电脑就再也装不上了吗.
还有,这个G4也没有那个悬停练习,只有个定点训练.大家真能把飞机定住吗,我的老是到处飘.

网友A:
你单位的机器是克隆安装的、
用户名,或者我的文档目录中含有中文。
请将你的计算机用户名改成英文的,然后右键点击桌面上 我的文档 图标,点击属性,点击恢复默认设置即可。
重新安装就可以用了!
还有一点,杀毒软件得关掉,瑞星等会阻止安装程序往注册表中写数据,造成安装不完整。
甚至无法输入序列号。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是的.您说的没错,我的文档原来我改成中文就叫"我的文档"了,改回"my document"就好了.谢谢您.
营口烟头也是这么告诉我的,他几乎解答了我的所有疑问,可能每个新手这些都要经历一次吧.
现在正在苦练G4中,有进展,不过进步并不明显,练了三天了.坚持吧.不知有什么窍门没有.
G4 的训练挺难,我的飞机总也"悬停"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