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杆钢丝的丝扣怎么弄

楼主(2010-02-01):
我是直机的新手,入手了一个450直机,装配调整差不多时发现
舵机
和倾斜盘的拉杆长出不少,需要截断但是问题来了,拉杆钢丝很细,截断后的一头没有了丝扣且没有合适的板牙套扣,光头插入球头扣怕有潜在的隐患,用什么办法好呢?

网友A:
需要截断——这个决定就有问题。

网友B:
回复 楼主:
是不是哪里调得不对,是不需要这样做的,要是这样就是质量有问题了。

楼主:
就是150元的空机,估计是配件给的不是合适。

网友C:
“光头插入球头扣怕有潜在的隐患”
不是潜在的,是绝对的

网友D:
准备好自行车辐条,M2板牙,M2丝锥
辐条截适当长度两端套口,球头口重新攻丝
不过我感觉9层可能是LZ安装有问题

网友E:
舵臂安装不对

网友F:
不是有螺蚊吗?

楼主:
晚上上图吧,反正是说不明白了,不过现在想起了玩固定翼的拉杆方法:就是弯V字应该能行。

网友G:
对,弯个Z字弯也行

网友H:
你把你舵机调个头不就不长了呀~~!

网友I:
150的机子就是这样,后来我找了三个亚拓的连杆,大约22mm

楼主:
决定动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