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笔记本电源的输出电流只有3.3A但同时接3台充电器三台都用2.5A充电

楼主(2010-02-01):
同时接3台充电器三台都用2.5A充电都可以的?大于2.5A就会三台同时警报电压过低,这样是否对电源有伤害?

网友:
用 2.5A 同时充三块 6S 试试..........

网友A:
假设你的电源输出为20V、3.3A,根据公式得出为66W,假设你的充电器是3S的,3个充电器就是9S,每S充电电压为4.2V,以2.5A进行充电,4.2V×2.5A=10.5W×9S=94.5W,用60W的电源带90W的负载,相信你的电源不久就会挂掉!~

不能只看电流,要看功率的,计算方法:电压×电流=功率,;LZ没上过中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设你的电源输出为20V、3.3A,根据公式得出为66W,假设你的充电器是3S的,3个充电器就是9S,每S充电电压为4.2V,以2.5A进行充电,4.2V×2.5A=10.5W×9S=94.5W,用60W的电源带90W的负载,相信你的电源不久就会挂掉! ...

楼上的家伙什么时候发言都这么没礼貌的,我看你上过中学也是一个败类

网友:
藤椅确实无礼了点,但说的也确实无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