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流行阿凡达

楼主(2010-02-01):
没事做画了个图,大家一起来完善,看看我这个行不行得通

楼主:
对阿凡达飞机的设想

2个旋翼可以自由的旋转,而不是局限在一个平面内

控的左右2个遥控杆对应左右2个旋翼

对动作的控制:前进--左右2个控杆前推
              后退--左右2个控杆后拉
              逆时针转--左拉右推
              顺时针转--左推右拉
              上升下降--左右控杆各自向外拉或向里拉(或通过调节马达转速,由于双马达电调没接触过,只能乱想想了)

网友:
只要 让螺旋桨 前后能翻转 就可以 了 左右变化利用 螺旋桨的差速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
舵机2号 受的力可不小!

网友:
这东西,早就有啦把?

应该只需要2个舵机控制就行了吧?

网友:
LZ难道也想自己搞一个出来

楼主:
大家就讨论讨论,本人经验、材料、时间都有限啊,只能放出来理论上意 淫一把了

网友:
支持LZ做出来~~~

网友:
支持LZ做出来~

网友:
2号和4号舵机得有多大力量才能拉动这么大的俩风扇,感觉不需要2号和4号。飞机升降靠桨叶的速度控制就行吧。或者两个风扇用变距桨?

网友A:
如果做小型的,直接用电调加陀螺仪就能实现左右平衡,关键是你的前后平衡怎么做到?!最好的办法就是做成3轴或者4轴,其实早就有这种东西了

网友:
请注意一个细节,avatar中,那两个风扇实际上是各有两层的,叶片向相反的方向转。这样,可以不用2、4两个舵机,用桨的转速控制,同时不必担心在单桨的情况下,转速变化导致反向力矩变化而使飞机改变方向。

网友:
那个旋翼变距的,上下反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做小型的,直接用电调加陀螺仪就能实现左右平衡,关键是你的前后平衡怎么做到?!最好的办法就是做成3轴或者4轴,其实早就有这种东西了

我觉得前后平衡不用考虑,2个旋翼同是前倾或后仰就能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前后平衡不用考虑,2个旋翼同是前倾或后仰就能解决了

我觉得这个问题没那么简单,不是靠改变两个旋翼面就可以控制,跟直升机的是两码事。
我也没有想明白,但就是想不出怎么控制。

网友:
不是有人发过能飞的吗?

网友:
按楼主的办法做出来,能飞,但实际上你拉动的不是旋翼面而是机身,前后动作靠的是重心的变化

网友:
搞一个出来吧

网友:
今天刚看完,很感兴趣
但我没看懂2号舵机干什么用的
侧飞?靠转速就行了啊
我想的是两台舵机控制两个旋翼,类似飞翼混控一下,这样,就有了如下动作
油门--升降
转速调节--侧飞
旋翼交叉转动--转向
旋翼同时前后--前进后退

如此一来,用普通电直的设备就行了,有锁尾陀螺仪的话,可以用来锁副翼,靠调节转速锁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