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泡沫切割机的电机轴套怎么弄?

楼主(2010-02-01):
请问泡沫切割机的电机轴套怎么弄?就是画红圈的部分。

就是画红圈的东西

就是画红圈的东西

网友:
 按电机轴径钻孔
然后
1、孔小一点烧红套进电机轴
2、开旁孔上顶丝
3、切开它用扎箍夹紧
4、要求不高的上AB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