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的可靠性探讨

楼主(2010-02-01):
近日欲收一个2.4G,但本地的模友反映不如PCM的可靠,不知众模友是否有这样的看法?

网友:
我也想知道结果

网友:
我的感觉还是比PCM的可靠而且还不用老问别人的频率是多少,同频干扰很害人的。我的FUTABA10C就是pCM的现在换JRDSX9了。没出现过失控状态,以前10C  40兆的老失控和跳舵。这只是我个人的现象

网友:
大厂的2.4G才可靠,小厂或者山寨的只有你买了亲自测试才会知道

网友:
2.4G与PCM可以进行比较吗? 2.4G是频率,PCM是信号编码方式。

网友:
這裡有各廠牌2.4G用示波器的測試結果~結論是:
1.FF10(FASST)幾乎占滿整個頻道~難以被蓋台
2.3. CORONA(大紅鷹?) & SPEKTRUM使用同樣技術 (跳頻~同時在2個不特定頻道亂跳)
4.而ASSAN確只使用1個頻道~較可能撞頻(聽說KDS也是這樣)

而2.4G是NO控機會極小
但XX MHZ的PCM則是精確度優於2.4G(PPM)
PS. 2.4G雖是PPM~但各廠牌並不相容

原始連結
http://iq2003.net/viewthread.php?tid=68&extra=&page=1

网友:
我的DSX7,被本地的一个天6A升级2.4G给干扰了。

网友A:
FUTABA的2.4抗干扰最强

网友:
遥控设备啊!我还是选择国外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FUTABA的2.4抗干扰最强

同感 一分价钱一分货 FU一个接收顶2个半JR

网友:
日冠的2.4好像不是用自动跳频的,上一年我们这有两个模友同时买了日冠的2.4g,大家都能同时控制自己和对方的飞机,还见了红,楼主自己掂量一下。。。。。

网友:
我的T6EHP老是失控,油门75%以上就很容易失控,但是空载不会失控,原来失控时是无油门信号,现在多个失控时舵机臂歪一边,是遥控设备的问题吗还是电调的问题?

网友:
ls的很大几率是跳舵。

网友:
2.4G。。我还是用FUTABA的。。

但是说到接收贵。。那是没有法子的。。一分钱一分货。。少失控。。飞机炸也少。。这样算起来。还是划算的。因为控的接收性不好。炸机就白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