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自选定点 航线 怎么联系啊?

楼主(2010-02-01):
模拟器
头痛中。。。。根本无从下手 高手详解下 哈哈

楼主:
最好能有图解 或者视频。。。发现自学3d 好难啊。。。没天赋啊。。

网友A:
没事买个玩具模型直升机再手里比划比划~~
动作可以慢一点,边比划边想着怎么打舵
KS有个,要50块~~

网友B:
水到渠成,,,,没法入手是因为还没火喉没到,硬来只有自己吃苦

网友C:
麻烦楼主写个标题错字少点。几个字的标题错这么多字。
自旋航线不是一般的难,我认为还是简单的开始。
如果非要学,去
www.5irc.com
,我记得有一篇文章。
美国手貌似左手打着方向,油门稍微控制下,右手就是慢慢打圈。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 我从发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