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WS的小p51要如何配置才好飞啊

楼主(2010-02-01):
我前些日子收了架全新的GWSp51,但装好后这鸡好灵活,把
舵机
控里设置了现在不是那么灵活了,我用的是xxd2212 1400kv
电机
9050的桨,
电池
重140克,起飞后这鸡超难飞,是不是电机反纽过大,经常失控不听话。这个小鸡要如何配置才会好飞啊,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电机和控制问题
反扭大是右啦不够 失控的话是你在转弯的时候收油门或则低速打副翼容易失速 舵量不要太大 和油门要控制好不特别是打副翼的时候 要保证到一个足够的速度 。我这边有个模友也是飞GWS的飞的不错·~

楼主:
谢谢楼上,他的配置是什么啊.我的p51翼展是80的那种小鸡鸡啊

网友B:
这东西这么小,重量也轻,速度也是偏快的那种,本来就不该上大桨。试试2208 1800rpm/V配合6×4电动桨?应该已经够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广营p51我也有一架,注意速度不要太低,还是挺好飞的。你的桨配得大了,7寸桨估计合适一点,还有电池140克有点重了,建议换1000mah电池降低一点翼负载,那样可以稍微慢一点也没那么容易失速。最后一个建议是前轮要尽量弯前一点,否则前轮位置和重心太近,地面阻力稍大就容易拿大顶。

楼主:
晕了今天称了下我的鸡,没装电池有341克,这鸡飞行重量如果用机翼面积来算最多只能390克才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