伞形齿轮

楼主(2010-02-01):
哪位老兄知道何处有卖“金属伞形齿轮”的,劳驾提供一下,本人将不胜感谢!

网友:
这玩意是用在遥控车上的吧?好像是驱动齿轮,我这有1辆悍马,就是这玩意蹦了,过段时间跟厂家讲讲看有没。。
话说,尺寸?

楼主:
是用在模型坦克的驱动部分。
图片上的是麻将机上用的,尺寸差不,多材质不行(尼龙的)。
两个配合为90度角,大头直径20毫米左右.

网友:
伞齿就是转换动力方向用的

网友:
淘宝上有金属的.可是卖价很好...

网友A:
回复 楼主:

 有的,而且不贵

网友:
我也,为这个东东一直在烦恼啊

楼主:
淘宝上查了,就有麻将机上用的,材质是尼龙,强度不够。:em18

网友B:
麻将机上的这种也有金属的,而且价格不贵。

网友B:
6楼田宫的这套差速器齿轮要多少米?

网友:
引用 网友B:
6楼田宫的这套差速器齿轮要多少米?

淘宝搜了下,30多块钱

网友C:
友情提示:差速器的小伞齿可能不是45度的,所以,两个小伞齿是不能垂直啮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将机上的这种也有金属的,而且价格不贵。

9楼的朋友:能否提供一下链接,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友情提示:差速器的小伞齿可能不是45度的,所以,两个小伞齿是不能垂直啮合的。

齿轮径差些可以,但要求两轮咬合时必须是90 度。

网友:
我好像在汽车零配件里 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而且不贵

您介绍的这种我没查到,请给个链接,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介绍的这种我没查到,请给个链接,谢了!

你在淘宝上 输 tamiya 50602 或者 田宫 50602 就出来了

网友:
我这里还蛮多的 大概10多元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