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00esp的相关问题,谢谢!继续增添

楼主(2010-02-01):
终于有了梦寐以求的YT500esp了,辛辛苦苦装好了,却发现了一些问题,请教下大家:
首先,我不喜欢舵机不加减震橡胶和铜套的安装,感觉无法定位,而且飞起来振动那么大担心舵机会坏,所以我加了橡胶圈和铜套安装舵机,可是问题就来了。
1. 我知道CCPM连杆从侧悬看是斜的,可是没想到从对头看螺距副翼的连杆居然也是斜的??我就不大理解了,难道设计就是这样子的,后来换了摇臂长球头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2. 还是CCPM,升降舵机的连杆从对尾方向看也是斜的?仔细看了下说明书,要在舵机耳朵后面上加上舵机垫片的东西??可是找遍了盒子也没有找到舵机垫片,于是只好垫上两个华司解决。
3. 按照说明书调好了所有的连杆长度,居然不是零度~~,只好拼命拧CCPM连杆,说明书上说是50mm,可是我拧进去了好多比50短了好多才调成0度。
4. 旋翼头上有个连杆调的长度说明书上写的是53mm,可是图片上并不是1:1的比例,按图片上量下来时50mm,感觉如果是50mm的话,旋翼头上的几个臂反而更平直一些,总之很奇怪,其他的连杆长度都是1:1的,直接再图上比就可以了,只有这个不行的。如图,同样的连杆在500CF和500ESP中长度反而不一样了?!
一个50mm,一个53mm,太奇怪了!!

5. 横轴(抱歉昨天写错写成主轴了)装入T头时候,要在T头里面塞上一个主轴塑料套管,可是那玩意那么紧,不是没有了减震效果了么?奇怪??
6. 陀螺仪安在尾管座上会不会震动太大导致锁尾不佳,好多人都这么说,请指点下。
7. 不知道大家的CCPM的混控值设的是多少,我用DSX7,螺距设成45%就正负12度了,升降俯仰只敢设成50%,不知道对不对。
8. 主轴上限位滑环上顶丝处,主轴上居然没有台阶,太危险了,450和600这个地方都有台阶面更安心一些,感觉没有台阶的话倒飞根本就顶不住,这个地方一定要经常检查才好的。
9. 说明书上面说有个包里有安装不同斜盘舵机用的不同的垫片和安装塑胶螺帽之类的东西,可是我只找到了8片ds510用的塑胶螺帽,所说的垫片都没有,这和第2个问题有些相同,太奇怪啦!!难道只能用DS510不成,而且即便用DS510的话,说明书上画的俯仰舵机耳朵后面加的垫片也没有找到啊?!
10. 暂时还没有发现别的问题……

问题5好像是这么回事:

500esp说明书

600esp的说明书,那个横轴套管貌似中间是个沙漏状的,允许横轴自由摆动却又不会打到T头的金属件,可能是这样子吧……

500飞起来视觉冲击和声音真的是不一样。我得杆调的挺正,不用调双桨,飞起来很平。
谢谢!!

网友(2012-08-03):
A和B连杆改用了免调试的,C杆的长度应为49.5mm,说明书确实错了;
至于螺距,调到刚好不干涉为止(在最大正负螺距时 ,把遥杆打到角上,用手转动旋翼头);
横轴上的套管我还不知为何这样
陀螺仪放底板上了
亚拓做得确实不够好

网友(2010-02-13):
回复 网友A:

th 100直线 pit 12直线 听说很黄很暴力。谁试过吗?

网友:
中点85不够力,我是09年的套装,我用90的,有些前辈说直线100机机的反应更好
ps 今天刚大炸

网友:
进来学习。谢谢!!我的500ESP刚装好,调试完毕。还没下地,希望明天处女飞一切正常。

楼主:
调好了,昨天到了个CCPM水平调整座,旋翼头上所有连杆长度说明书设置,三个CCPM连杆调到48mm,三个斜盘舵机前两个用加长的球头,后面一个耳朵后面垫两层华司,把连杆整成在中垂面上的,然后用水平调整座放上去调舵机中立点微调,虽然整的不是十分完美,最大螺距最小螺距时稍微有一点点不平,也是在舵机的分辨率范围内,可以接受了。
飞起来果然好多了,除了就是右打的副翼量太大了点,是不是因为尾巴短,所以尾桨力比较大,习惯就好啦。
还有感觉说明书的设置好像不大爽啊,正负12度桨距,然后油门中点85%,好像不是很有力,不知道搞成正负十度,油门中点95%会不会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白色粉屑那是头罩碰的。大齿盘可以晃动的,不影响飞行。

谢谢

网友B:
白色粉屑那是头罩碰的。大齿盘可以晃动的,不影响飞行。

网友:
昨天刚刚下了订单,过几天500ESP也到了,先来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飞完后发现侧板上有少许白色粉屑(靠近电机处),应该是大齿盘上的。但大、小齿盘周围的空隙都很大,不会有摩擦,可能是电机齿上的太紧。赶紧放松了点。
另外,发现大齿盘轴向有上下近半毫米的虚位,不论怎样上 ...

的确轴向有1~2mm的间隙,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大齿盘可以晃动
径向来说,我的大齿盘和小齿啮合的也是有的地方紧有的地放松 ,本以为应该一致性很好才是的,哎,悲哀啊。把最紧的地方有0.1mm的间隙就好了,用手左右转动大齿盘能嘎嘎稍微一些间隙就好,飞起来应该没什么影响吧。

网友:
把LZ这个帖当作“500ESP新春套装版交流园地”了

网友C:
今天飞完后发现侧板上有少许白色粉屑(靠近电机处),应该是大齿盘上的。但大、小齿盘周围的空隙都很大,不会有摩擦,可能是电机齿上的太紧。赶紧放松了点。
另外,发现大齿盘轴向有上下近半毫米的虚位,不论怎样上紧主轴固定座都如此。不知是否正常

网友:
500的连杆我装的时候也是歪的啊!说明书上的连杆长度只是参考啊!不一定是准的啊!还有陀螺仪装在尾管座上啊!振动是很大啊!可以考虑按照YT说明书上的安装位置试试啊!

网友:
我就折腾了,自己装了一台二手的500 combo,哈哈,全买二手的散件,配置跟套装一样,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500还差锁尾套装和电池,哈哈

我从台湾直接买的,所以能好点吧,嘻嘻

网友D:
我的500还差锁尾套装和电池,哈哈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在大家每一次的讨论中,我们菜鸟总能学到不少东西:loveliness: !

网友:
"5. 主轴装入T头时候,要在T头里面塞上一个主轴塑料套管,可是那玩意那么紧,不是没有了减震效果了么?奇怪??"

请问楼主在哪里看到要塞一个主轴塑料套管的? 怎么我又查了一遍说明书, 没有说要加这个套管啊! 我装的就没有塞套管, 也没觉得松. 不知是不是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