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问到底要不要给410M和420用降压线

楼主(2010-02-02):
看了关于
改造35X的BEC电压,远离410M烧毁的厄运!
突然觉得自己是不是也要买个降压线装上
但是我身边很多老鸟们 高手们都告诉我不用加,直接飞就可以~~
但是看到很多烧
舵机
的帖子,我很忧郁。。。。烧是烧至少在我身边没有人烧过。。。所以想问下到底有必要没有
如果装的话 给推荐一个降压线,,淘宝上的太多,不知道用哪个好了 有UBEC还有降压线 我用什么好呢?

网友A:
应该不用,亚托的电调不会给自己的舵机找别扭,只给别厂的舵机找别扭。

网友B:
我是没用降压在飞,现在还一切正常。。出问题了就向LZ报告。。

网友C:
不用加,老实说我用亚托的东西很久,基本没有遇到过论坛上个别人说的情况,

网友D:
亚拓电调默认的电压不是很高啊,不会烧毁的吧,反正我没烧毁过。

网友E:
410M烧倒是不会烧的。主要问题有两个,第一是线皮太薄太脆,容易磨破皮短路,第二是非常不耐炸,可以说娇气异常。

网友F:
LZ要是不想加降压线的话,还是换电调吧,YT电调BEC输出是6V电压,而其它品牌一般是5V电压,本地模友用YT电调在正常飞行中已经烧了3个410,我用ZTW和好盈的,用了大半年,没一点问题,包括大炸小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