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X52飞行摇杆飞G4,让模拟器见鬼去吧

楼主(2010-02-02):
刚测试了,啥都不用,直接插上就能用,实在是太Easy

插上X52,打开Emu,按auto-detect,把那四个通道(左手油门,右手前后、左右、旋转)动弹一下,让Emu知道你等会要用这四个轴。

Okay,Launch The Game!

在G4里,照老规矩选Controler1,然后
Controler的校准:大家都不是第一次用,各个方向最高最低来几遍就搞定。
Controler的映射:把通道分配好:左手油门,右手前后为升降,右手左右为副翼,右手旋转为方向。

行了,飞吧。

别忘了,咱们还可以直接用飞行摇杆替换遥控器来驾驶我们的航模飞机哦,哈哈!!!

网友:
LZ辛苦!不过模拟器好像便宜多了,嘿嘿

网友:
有机会我试试...

网友:
说说缺点吧,没有震动哦

网友A:
呵呵,我是直接为X52 写了一个接口。
直接控制无人机,当然玩模拟器不在话下了!

不过X52 飞模拟器很不习惯!

网友B:
模拟器的目的是什么?呵呵!你以为是玩游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模拟器的目的是什么?呵呵!你以为是玩游戏?

LZ的意思是如果以后玩模型飞机也是用X52,那练习模拟器的时候也用X52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是直接为X52 写了一个接口。
直接控制无人机,当然玩模拟器不在话下了!

不过X52 飞模拟器很不习惯!

单片机?要求Share!
fpv版块那边有几个人正在做这个事,不过是 X52 - 电脑 - 串口 - 单片机 -  发射机或者功放 这个过程。
你的意思是 X52 - 单片机 -  发射机或者功放 ?

强烈要求Share,开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的意思是如果以后玩模型飞机也是用X52,那练习模拟器的时候也用X52了

正解

网友:
只有FPV用得着

网友:
X52 - 电脑 -USB - 单片机 -  发射机或者功放 这个过程。

我是给某公司开发的。
X52的精度很好,X,Y 都是2048的,Rz 是 1024 分辨率的

楼主:
唉,说到替公司开发的,就涉及到银子;涉及到银子,俺就不好意思请你开源了

俺发在fpv版的是个vb源程序,走的是 X52 - 电脑 - (声卡,音频线) -  发射机或者功放 这个过程。

郁闷的是我手头就一个 DSX7控,我还没弄清楚如何让这个控接受PPM音频信号并发射出去。教练线接了,模式也设成教练模式: Normal, SW L_SWITCH,可惜显示 NO TRAINEE,按了左手的TRN桥开关,也没改变,仍然是NO TRAINEE。

估计可能是输入信号应该符合DSX 7 的辨认范围,比如可能它的一个通道是18毫秒,我输出的却是20毫秒;静态电平的是高是低应该一致;高电平电压应该是个特定值比如DSX7 只认5伏,我输出的是1.1伏。。。之类

目前较为郁闷。

网友:
JR 控有高级教练模式和简单教练模式,你设为简单教练模式,应该就可以(不解释信号,只原样转发)

楼主:
都试了,三种状态:

Normal  (buddy box,这个应该就是简单模式,这个状态下可选SW: R-Rocker, SW: L-Rocker 切换左右桥开关)
P-Link (P-Link的主机)
Slave P-Link (P-Link的从机)

都没用。

网友:
G4不就是模拟器么,见鬼了

你说的是 控 吧 ,不知道这玩意,当控 谁会去吃螃蟹呀

网友:
已经当控飞过真模型了!

X52 不能和 功放天线靠的太近,太近会死的!

飞模拟器是为了适应X52的手感。

玩模拟器是:连接 X52->电脑->USB协议转换器->U盘模拟器->到电脑RealFlight G5 ,电脑上插3个USB设备
操作真机是 X52->电脑->USB协议转换器->遥控器或者功放均可,电脑上插2个USB设备

楼主:
声卡输出已经搞好了,测试成功,没有抖舵现象。就是输出的杆量分辨率低一点。

X52->电脑(程序转换)->音频线->遥控器或者功放均可

网友:
哇,这样更加像飞真飞机了

网友(2010-12-13):
再叫上云台 视频眼镜 头感

网友(2011-04-07):
用这个思路,还不错。用单片机可以实现USB host就更好了。

:)

网友D(2011-07-20):
荒野,能否发个来玩下啊,非商业用途
俺的T16000也不要闲着
yiyp7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