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应该选择那个机,

楼主(2010-02-02):
现在准备买个机,大家帮忙推荐下,
1 飞越 SE V2
2 飞魔士FMT450 V2B-K金属碳纤版散装空机
3 恒亚KING450SE
4 KEYTOO 吉腾精品 450电直玻纤金属版空机
SE450和SPORT450,PRO450有什么区别,请大家多少指教,看我应该选择那个,谢谢

网友A:
新手 还是飞 飞跃SE V2吧 保有量大 飞的人多 配件便宜

网友B:
新手购机,还是推荐飞越V2,经济实惠,配件兼容性强,机身结构对调机也方便,我的第一台飞机也是飞越V2,现在是飞越PRO
要说这3种型号的区别,其实本质的区别只有PRO与其他两种尾桨传动方式不一样,PRO是齿轮+尾轴传动,SE450和SPORT450是皮带传动,这是最大的区别.当然其他地方也有少许不同,各有特点.也各有利弊.如果是新手不推荐直接买PRO,首先布线就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