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旧电源(高手帮我看下)

楼主(2010-02-02):
这个怎么改成充电器电源啊?哪跟是12V的啊?直插能启动吗?

网友:
12v10A 的端子可以直接给12V输入的充电器供电!

网友:
黑和黄是12V,黄是正极

网友:
20线那个插头上  绿色和灰色接通就是启动 断开就停止

楼主:
20线上的就6条是黑色的接哪根都行吗?灰色和绿色都各有一条.

网友:
是绿色和黑色接通。

网友:
是绿色和黑色~~~ 别接错了,绿色两边应该都是黑色,随便接哪一个黑色都可以:)

楼主:
想+个电位器,多大的合适呢?用做热切割

网友A:
这样直接用是不行的,不信你可以试试。只要负载稍大一点就会保护, 马上停了。
因为你只用到了12V,当12V负载很大时,5V又是空载,所以5V电压会升的很高,电源就会启动保护,关掉了。如果要用这个,就要打开电源找到保护电路部分,把5V的过压保护去掉才能用。我已改过两个了,都是这样用的。

网友B:
电脑启动是脉冲信号,一直接通恐怕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脑启动是脉冲信号,一直接通恐怕不行吧

在主板上是脉冲信号,如果一直接通机箱那个开关是不行的,但是到了电源这里就是常通工作,断开就停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直接用是不行的,不信你可以试试。只要负载稍大一点就会保护, 马上停了。
因为你只用到了12V,当12V负载很大时,5V又是空载,所以5V电压会升的很高,电源就会启动保护,关掉了。如果要用这个,就要打开电源找到 ...

怎么改?

网友:
这个不同的电源是不一样的。你首先要懂电子 才行,一时说不清。如果 你不懂电子 ,就最好不要自己去搞了。

网友:
有的电源要改过压保护 有的不用 不同品牌电源不一样的

网友:
我用X6 PLUS,我接过电脑电源试过
只能1A充,2A充就低压保护
还是买个工业电源吧

网友:
谁能贴个详细的改造攻略就好了,现在旧货市场好多二手PC电源,而且超级便宜

网友:
在5V电源上接个小阻值大功率电阻就行了

网友(2010-04-17):
这个也能充??